请问一般变频器报接地故障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09-04-21):
我接地没问题啊,拆了地线能解决吗

楼主:
输出侧接地故障过电流?

网友A: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重新安装一下地线就没问题了

网友B:
检查一下是否相不平衡?

楼主:
想问一下接地故障是检测哪的电流?地线?

网友C:
    输出侧漏电流???

        上次一台三菱F700   有遇到报‘输出侧漏电流’,是连接电机的电缆线破皮,下雨潮湿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