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机AGC系统故障诊断与举例

楼主(2009-04-21):
热轧压下(AGC)装置是针对轧制力变化实施厚度调节的一种快速精确的调节定位系统。液压压下调节通过控制伺服阀的输入的电流,来控制液压油的流量,从而控制液压缸上下移动,达到控制调整辊缝的目的。

轧机AGC系统故障包括:

 1、位置控制故障。液压压下装置位置控制主要故障有:传感器故障,包括位置、油缸压力、轧制力、阀传感器等传感器故障;液压压下实际值(任一侧)到极限位置,压下封锁,轧机停止工作。

同一油缸两侧位置大于4mm,这可能是位置传感器故障。

两油缸位置传感器偏差大于2.3mm,压下封锁。可能是位置传感器故障、伺服阀或油缸泄露,偏差或零调不准,

两侧压力传感器测量值超差,这可能是压力传感器故障。

  2、动作故障。BA(基础自动化)给出控制逻辑信号,而实际电磁阀不动,这可能是由于电气断线或阀芯卡死等故障,造成整个系统不能工作。

电磁阀开关状态与测压点压力关系不符,可能电气断线或阀芯卡死。

系统正常,有异物卡阻动作。

  3、液压阀故障。主要有:阀芯卡死,溢流阀不能正常工作,背压不足等等。

  4、零偏电流与相关故障。当零偏电流小于满程电流10%范围变化时,伺服阀正常;当零偏电流大于满程电流30%时,伺服阀应该更换。

 当零偏电流逐步增大,这可能是伺服阀或压下油缸寿命故障,如:磨损、泄露、电气老化等,但控制基本能达到要求要求,可能会使控制位置出现略有飘移等现象。

当零偏电流突然增大,可能伺服阀突然发生故障,或油缸卡死。伺服阀出现问题可将伺服系统失控;可根据相关参数进行判断,其特征为:驱动电流突然增大(幅度很大);油缸位置偏向一端无法控制;伺服阀电流变化,液压缸压力不变,这可能电气断线,或伺服阀故障,或液控单向阀故障(故障率很低)。伺服阀控制油路压力随伺服阀电流变化,可能是伺服阀故障或压下缸故障。

轧机AGC缸典型故障举例

1、位置超差。某厂F1轧机定修期间更换上下支承辊,开机零调时,操作侧和传动侧之间出现位置偏差过大报警,导致零调不成功。检查机械方面液压缸各腔压力正常,动作正常,活塞能运行到上下极限位置且无泄漏;电气检查位置传感器和控制模块都没有发现问题,工艺检查工作辊和支承辊的直径、辊型偏差,偏差都在合格范围内,不会造成位置超差。最后三方决定重新更换支承辊,拉出上支承辊时发现上支承辊轴承座与AGC液压缸接触面之间有一块碎布,清理干净,重新回装后,故障消除。

一起这个故障的原因:支承辊轴承座与AGC缸有一定厚度的杂质,引起位置出现偏差;而操作工未按标准化作业,未仔细检查支承辊就上机导致这个故障。

2、无法调零。某厂在生产中正常更换F6工作辊,进行零调时,在辊缝靠近时无法到达零位,以致无法完成调零程序,机械和电气方面都无事故报警,察看现场,发现液压缸在最大行程位置,于是建议再更换直径较大的工作辊,之后故障消除。

引起这个故障的原因是工作辊辊径较小,辊缝超过AGC缸行程,解决办法:1)更换合适的轧辊;2)调整合适的垫板。

3、AGC液压缸不动作。某轧机AGC液压缸部动作故障出现后,马上检查压力,M1测验点检查压力过低,现场有液压油流动声音。这两个可能:一是伺服阀工作异常或控制信号异常,二是安全溢流阀有问题。考虑到伺服阀有两个,设置一个主工作状态,另一个为辅助工作状态,两个伺服阀同时出现故障可能性很小,先检查溢流阀,更换一个新的溢流阀后,系统恢复正常。

解体这个溢流阀,发现它的先导阀芯被卡在常开位置,造成系统一直在溢流泄压,所以系统无法动作,这是液压系统污染造成的故障。

网友(2015-02-14):
轧机液压AGC 控制系统,推荐使用美国DELTA  RMC151E 控制系统,

视频下载请登录百度云,http://pan.baidu.com/s/1jGGa5nw

 培训视频在线观看地址:
电液伺服运动控制 RMCTools 软件基础 1——电液执行器的基本运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yNzM2NTY0.html
电液伺服运动控制 RMCTools 软件基础 2——绘图功能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yNzI3MDMy.html
电液伺服运动控制 RMCTools 软件基础3——离散输入输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yNzI1MDEy
电液伺服运动控制 RMCTools 软件基础 4——用户程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yNzE1MzYw.html
电液伺服运动控制 RMCTools 软件基础 5——创建用户程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yNzA2NTQw.html
电液伺服运动控制 RMCTools 软件基础 6——程序触发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yNjk4NjQw.html
电液伺服运动控制 RMCTools 软件基础 7——手动调试优化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yNjE4NjY0.html
电液伺服运动控制 RMCTools 软件基础 8 ——位置的自动调试优化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yNTk2NDY4.html
电液伺服运动控制 RMCTools 软件基础 9——运动控制器的方便设置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xODQ5MTU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