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指令问题:AT+CIPSEND

楼主(2009-04-21):
PIC单片机控制SIM300 GPRS模块

AT

OK

... ....

AT+CIPSTART="TCP","125.217.234.18","6000"

OK

CONNECT OK

以上一大堆指令都能正常返回但   CIPSEND【】={"AT+CIPSEND=20\r"}

AT+CIPSEND=20      //就是返回不了“>”字符,而后面的数据直接连接在这条指令后面

返回ERROR

----------------------------------------------------------------------------------

上述指令用串口调试程序写入,都能正常返回

有哪位高手知道原因吗?谢谢

网友A:
硬件软件配置都正常

网络信号不好!

网友B(2009-06-16):
有一条AT命令可以配置不返回“>”字符的。另外,你再试一下不自动发送,即: AT+CIPSEND \R\N。

网友C(2009-08-27):
是不是单片机的回显关掉了,您可以试试直接发送数据20个,然后加control Z

网友C:
然后再试试AT+CIPSEND是否正常,我销售SIMCOM模块,也做技术支持,方便告诉您公司的信息flyskycharley@toml.com到我邮箱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