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软件编程问题求教

楼主(2009-04-21):
软件中有网格,一行只有7个网格后有一条竖着的绿色的线,这个是不是标志着结束的线啊?

我的程序需要一行有8个,应该怎么弄啊?

我是一个菜鸟,各位高手帮我解决一下啊,为了我的毕业论文,谢谢啊!

一行最后线圈的后面不是有一条竖线代表结束的么,我该怎么添加呢?

网友A:
你程序一行有8个,可以在7个网络后继续添加第8个

网友B:
后面还可以继续编,超限时,软件会提示你,不用担心。

网友C:
超过那个右母线没有关系的,不影响你的程序使用。并且那个网格的多少可以在软件中设置的。

楼主:
一行最后线圈的后面不是有一条竖线代表结束的么,我该怎么添加呢?
还有就是在线圈常开常闭上面面能不能不要显示 I:0.00,就显示 0.00 ?

谢谢解答!

网友D:
一般程序的最后一个都是以线圈或者是以“新的PLC指令”为结束的,所以他们都会自己带一个竖线。

估计楼主使用的是CPM*或者CP1*系列吧,他们的I/O地址都已经固定,所以你在使用0。00时它会自动填加I或者O。像CJ或者CS之类的如果你不对它进行初始化CIO分区的话它就不会自动显示输入或输出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