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变频控制的一波三折

楼主(2009-04-21):
公司做空压机变频改造,我是电工,因为有点基础,所以当仁不让,把所有的元件都买齐了,用的是变送器加PID控制器,加变频器,都装好后PID控制器无电流输出,老是显示超是量程.,查来查去原来是PID控制器坏了,打电话给供应商调换了一个,装上后显示是正常了,可是就是不能控制变频器,表现为压力高了不降频,打电话给技术支持,叫我这样接线那样接线,照做了还是不行,一想,既然变频器没有变化,会不会是输出电流没有变化呢,又把电流表串到PID控制器和变频器之间,发现气压变化时PID控制器的电流输出变化真的很慢,倒是变送器这边的输出变化比较迅速.试了几次就是不行,干脆不用PID了,直接把变送器接到变频器上,其它参数都不用变,上电,开机,频率一直达到50,气压达到设定值后,频率一路下滑到0,当时空压机还是加载状态,电机一停,一股白烟从压缩机进气口冒了出来,原来是进气门没有关闭,想着这样不行,电机不能停,就找参数把下限频率设为30,(原来是0)模式为按下限频率运行,总算好了,监视电机温度有点高,明天再弄个风扇给它吹,电机有点噪音那没办法了,以后慢慢再调它,明天发几张图上来

楼主:
经过这个工程实践了很多东西

楼主:
虽然是一个人做,累是累了点,但是当看到空压机正常运行时有种成就感啊

网友A:
用什么变频器呀?

网友B:
 我现在也想改造一台,那他老板陪我去看了一下,顺便拿了个万用表量了一下电机电流,22KW的运行的电流是23A,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有没有用变频的必要,还要知道那些参数,如果来改?

网友C:
期待。。。。。。

我也想改造。

网友D:
北京电控柜专来配线成套 13701087487

楼主:
用的是深圳产的易能变频器

楼主:
原来加载是电流是38,空载是电流是23,今天卡了下电流才17,看来还是有好处啊,能省很多电哦

网友E:
空压机,我看着没什么必要用变频器的,楼主可以试试看效果如何。

楼主:
原来每天400度电,今天测了一下,24小时用电280度,大家说效果如何

楼主:
 接线有点粗糙呵呵

楼主:
 对原来电路稍作改动

楼主:
总投资不到八千,每天节约电费约80元

网友F:
你好,能不能把你具体改造的说明写一下,包括具体的流程怎么控制的进气电磁阀(是加了变频器后一直打开吗?)还有别的阀门时如何来控制呢?,还有你照片里的每个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的 控制的 设备供我们学习下,空压机应该选着P型机还是G型机,请不吝赐教谢谢。看了你的PID 仪表控制的问题,原因是你控制输出信号慢,这个和表的滤波系数(接收显示压力信号的反应速度)和P  I  D  参数的设定值有关系,如果是P  I 参数值大 D 设定的太小或者是0的话 输出就慢,反馈值就是压力变送器来的值,是你接在储气罐的压力变送器过来的信号,设定值是你开始设定的PID表的SV值。现在是你在变频器里设定的值。具体参数里面你有没有用到变频器的休眠状态,看你有个下限频率运行,应该没有用休眠状态?如果是外部设定压力的话还可以选择加电位器设定比较方便。

楼主(2009-06-07):
说明一下,由于空压机用的是普通电动机,普通电动机不能长期运行在低频下,对电动机不好,最近又把下限频率调到了三十五,

网友G:
我公司有四台寿力螺杆机功率在20P~100P区间,请问变频改造可行吗?

网友G:
能否介绍一下空压机变频器节能改造都要购置那些电气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