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压力变送器故障(有经验者进)

楼主(2009-04-21):
生产现场: 锅炉低压蒸汽流量,采用的是罗斯蒙特差压变送器,前段时间流量大的时候就正常,小的时候就显示为零,现场压力和百分数有时候还显示为负数,请大家教教这是什么故障阿.

网友A:
有问题的现场问题都是千奇百怪,但是正常的系统几乎都是相同的。

孔板测量蒸汽需要保证几条关键条件:

1、孔板的冷凝罐前要保证多余的凝结水能流回蒸汽管道,不能积水堵塞引压管;

2、冷凝罐后要保证引压管内的气泡能排到冷凝罐里,不允许有集汽;

3、一次门、二次门、三阀组、都必须工作正常,不能堵塞、泄露;

4、差压变送器必须工作正常;

这样再出问题一般就是二次侧的问题了,不属于现场仪表讨论范畴。

孔板测量是需要把差压信号开方的,在流量信号很小时,开方出来的结果就会出现比较大的误差,所以一般在小信号时都要做小信号切除,孔板一般在1%~5%;

因此在流量较小时出现直接到零的问题,因为那个信号本身没有意义,误差太大。

至于说“现场压力和百分数显示为负值”我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压力补偿的变送器显示负值?还是流量差压变送器显示负值呢?

压力显示负值可能性太小了吧。

差压显示负值倒有可能,差压变送器零位没有校准,打开三阀组平衡阀,2分钟后 调校零位到4mA即可。

网友B:
            楼上的说得非常好.............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这中情况。

楼主:
我公司用的是3051罗斯蒙特的差压式变送器.现场三阀组也不漏,也没堵塞,  就是现场的流量差压变送器有时候显示负值,我把三阀组两边关闭,把排污的螺丝也拆了,拿手抄器调的零位,但好象没多大用,这两天用的蒸汽量比较大,看起来还是蛮准的,但是用气量比较小的时候那就说不准了!

网友D:
计量蒸汽需要压力和温度的补偿,不知加了没有,若没有肯定很大误差。

楼主:
 加了的阿,它就是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我们有一台是准的,它还有时候为零,真的不知道怎么弄了,求求专家指点阿!

网友E:
孔板的最小可测量范围为满量程的1/3,在小流量情况下,测量不准是正常现象

网友A:
孔板的流量测量系统,在小于10%以下的时候,误差就会比较大了。正常使用范围应该在流量量程的20%~80%之间。

假如你们长期都在比较低的一个范围内使用,那就是流量量程选择偏大。解决办法就是让孔板流量计厂家根据实际使用范围重新计算孔板量程对应的差压,再调校差压变送器量程以及二次侧显示量程就可以了。

首要条件是排除3051变送器本身故障哦,哈哈。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差压变送器零位漂移的现象.需要从新进行效验

网友G:
当实际压力小于量程的1/3时就不准了,比如说变送器量程是0~~60MPA,当压力在0~~~10MPA时显示就会不准,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H:
检测元件的精度、外部环境比如温度的影响等,再有就是检测元件的回归性不准确,国产好多都这样,再有就是不能超量程使用,否则零点偏差就会漂移

楼主:
 呵呵,受教了,我们DCS上的量程是0-120t/h.而现在经常是20t/h左右,有时候就一下子流量下降,不准了.现在锅炉停了,没蒸汽流量了,但变送器显示负值,而且偏差还很大,我把平衡阀打开,变送器又回零了,这是不是能证明变送器是好的呢?

有时候老是显示零.如果蒸汽流量大的话,有时候准一下下!可是等一会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实际压力小于量程的1/3时就不准了,比如说变送器量程是0~~60MPA,当压力在0~~~10MPA时显示就会不准,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呵呵, 应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I:
zhe这种问题可能性很多,先看有没有气液混合,对变送器校准,小流量不准是正常的,但是负的就不对了

网友J(2009-05-30):
对变送器检查零点和量程。或者重新校验。

网友K:
同意1楼和10楼网友的意见。

网友L:
孔板的通病,它的量程比3:1.实在不行换成涡街或V锥,效果较好,10-30:1.同意18楼

网友I:
xiao的时候就显示为零因为小信号切除,显示副的可能性多了

网友M(2011-01-01):
专业变送器生产  江苏西派变送器有限公司,电话15189620261  如有技术上的为题和价格询问我可以帮你解决掉

网友N:
放放引压管内的冷凝水,让其赃物的水全部排除后在关闭排污阀。

网友O(2011-02-16):
 如果是差压变送器显示负值,是不是两个冷凝罐装的有落差(不在同一水平)。

网友P:
查下安装和选型是否合理

网友N:
前段时间流量大的时候就正常,小的时候就显示为零.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

1、孔板设计的流量设计参数与实际应用差别较大。

2、引压管内的冷凝水出现脏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