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安川伺服电机反转问题

楼主(2009-04-21):
我单位设备上有一个伺服电机,由于外力将电机3相线扯断,我将其复原后, 开机调试发现电机反转,我将其中两根线反过来后电机不转,反转时速度在最快并且不可调,速度表显示LLLL,请教大家能不能帮助解决一下, 谢谢 ,控制器是安川的

楼主:
怎么没帮助的 高手吗

网友A:
伺服电机的3相线不能通过调换顺序来改变旋转方向的,一定要接对,否则就会出现楼主说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