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两台plc用tcp通讯,FC5 FC6数据会错位?

楼主(2009-04-22):
两台s7,用以太网,tcp协议,调用fc5/6收发数据,数据发生错位。只发送1、2BYTE时候没问题,超过2BYTE时,我试发送不同长度BYTE,要么依次错位,要么高16低16位正好错位,大家碰过没有。估计S7 iso连接通讯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A:
看一下比特率设置,

楼主:
两个项目里的315,建立OTHER STATION 以tcp/ip方式通讯,有比特率的设定吗,没找到

网友B:
你是不是发送和接收长度不同啊。我用两台PLC用TCP连接通讯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