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求助有关FPX系列的PLC的问题

楼主(2009-04-22):
我祥问一下。FPX系列的PLC是否能与E-VIEW的MT506M触摸屏进行连接。还有FPX系列的PLC使用的是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

网友A:
1、不清楚
2、fpwin_gr_spv270c

网友A:
我想FPX系列的PLC与E-VIEW的MT506M触摸屏进行连接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可以连接.我有用过...可以到松下电工网站上下载最新的版本...

网友C:
可以连接的
QQ 380311035

网友D:
2.73

网友E:
完全可以,且速度相当快,松下软件目前为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