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哪一类配件难寻?

楼主(2009-04-22):
是模快、板卡,还是板子上的集成块、IGBT等难找到?

网友A:
应该是控制上的东西

楼主:
哦,是不是主板上的零件?IC之类的?

网友B:
特别是实物上没有标示的贴片三极管、二极管.....

楼主:
还有吗???bie de

网友C:
变频器维修时更换的多数是小零件。换大零件或模块的时候可考虑一下是否化算……

网友D:
当然是主板上的东西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