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引风机和鼓风机用变频器能节能多少?

楼主(2009-04-22):
我单位的锅炉工作是引风机和鼓风机间歇工作制,气压烧到12公斤左右就会停机,等气压掉到10公斤时候在启动工作。时间大概是工作10分钟停4分钟,现在设想改成变频器调速,不要设定在全频工作,我想采用恒压供气的方式,使锅炉始终稳定在一个气压供气,引风机和鼓风机始终不停机。兄弟们认为能够对节能有多少的作用。能够节点多少比率?

网友A:
是轻载 工作十分钟 停四分钟 如果不达到50HZ 那恭喜你 效果肯定在30%以上

楼主:
兄弟怎么能这么说?我停的时间可是一点电也没有费呀,启动的时候才是全压工作的,用了变频器之后,就我的估计是调在35hz左右但是不能停机了,这个节能的比率我没有经验不好下结论。

网友B:
应该可以节电,具体多少就不好说

网友C:
肯定是能节电,至于节多少要看用气的程度,用气量的大小。还有就是用变频控制省去了很多麻烦,对设备本身会有好处的。设备频繁启动、停止会很快受损的。

网友D:
从你介绍的工况来看,节电率在15%左右,恒压点设置不好会造成浪费,要跟据用气量设置,间歇性和连续供气量差很大。

网友E:
节电是肯定的,其次对你的电机也有一定的好处

你可以加入QQ群:53590748  参加讨论

我们有全套的图纸和资料

楼主:
要是有百分之十的话,一年之内就可以收回成本哦

网友F:
应该是能节电的,能省多少我也说不准

网友G:
“气压烧到12公斤左右就会停机,等气压掉到10公斤时候在启动工作”

1、通过调节“锅炉的引风机和鼓风机”,调节锅炉燃烧加热量,控制锅炉蒸汽压力,是很困难的;

2、困难的原因一是,锅炉的燃烧加热量与“锅炉的引风机和鼓风机”的关系不能精确控制;

3、困难的原因二是,系统的能耗主要是锅炉的燃料损耗,“锅炉的引风机和鼓风机”的用电损耗是次要的,用电少了,燃料损耗能少多少???

网友H:
使用变频调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设备频繁启动对它的损害相当大的。按照你说的,应该可以节省电耗在%15左右

楼主:
to:刘志斌        气压烧到12公斤左右就会停机,等气压掉到10公斤时候在启动工作”

1、通过调节“锅炉的引风机和鼓风机”,调节锅炉燃烧加热量,控制锅炉蒸汽压力,是很困难的;

2、困难的原因一是,锅炉的燃烧加热量与“锅炉的引风机和鼓风机”的关系不能精确控制;

3、困难的原因二是,系统的能耗主要是锅炉的燃料损耗,“锅炉的引风机和鼓风机”的用电损耗是次要的,用电少了,燃料损耗能少多少???

A你可能对锅炉不太清楚,没有引凤和鼓风,锅炉的燃料是没有多大的消耗,

B锅炉的燃烧加热量与“锅炉的引风机和鼓风机”的关系不能精确控制,可以相对精确的控制,也就是锅炉的燃烧时要烧负压,要是配比不对火就会向外烧,炉门都会烧掉,一旦不烧负压,就会造成事故。从这个角度来讲引风机和鼓风机的风量是可以相对精确的控制,就是没有变频器也要"精确控制"

C对于锅炉燃料的消耗那就更加好处理的,只要把炉排电机的转速调低一点,往里送煤的速度降低,消耗煤的数量就会下降很多。

对与用变频器改造锅炉的实例有很多,节电是肯定的,只是不知道比例是如何计算的,所以在这里向朋友们探讨。以上是对于锅炉电控的理解不对之处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