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触点电压AC380V的微型PCB继电器?

楼主(2009-04-22):
常见的PCB继电器多为AC250V或AC275V,不能直接带AC380V的负载。

网友A:
标准是 275V以下,但我们也有用在380V电路中的...也没出现问题.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B:
如果是220V的继电器长期使用在380V会缩短使用寿命,但是对于触点电流很小的情况下,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如果负载电流较小可以用,要是要求较高,或是电流较大还是做为中继器用吧

楼主:
为什么会没有380V的PCB继电器,那样使用会更方便。

网友D:
小负载是可以使用的,跟线圈电压没关系

网友E:
继电器都是用在控制电路中的而不是主电路中的,控制电路采用最多的电压是110V与220V,很少采用380V的,只是一些极简单的控制电路,不用隔离变压器的才直接采用380V电压。因此没有必要生产380V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