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响声?

楼主(2009-04-22):
我公司的一台进口设备,因内部是200V供电,所以外配了一台近有一立方体积的380/200的变压器,奇怪的是每天机床合总闸时,这个变压器总有一下声响,像是敲了一下。请教各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网友A:
你的设备总功率是多大?应该是受到大电流冲击的响声吧!

网友B:
应该是受到大电流冲击的响声

网友C:
铁心不实,或者产生了电磁力

网友D:
变压器空载上电合闸时有较大的冲击电流,在变压器你造成电磁噪声。建议装个电抗器

楼主:
设备总的电流是86.7安培。

网友E:
这是正常现象,空载合闸有冲击电流。

网友F:
电流冲击变压器的声音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G:
应该是合闸时大电流冲击引起的

网友H:
这是瞬态的电流和磁场脉冲。使变压器构件与地磁产生的应力。使构件发生物理变形。箱体地脚螺丝受的磁力和导体受的安培力,就象任何一件受影响的构件被同时敲打一样。你会听到“哄”或者“嗡”一声。

网友I:
1 瞬间大负荷冲击电流造成的声音;

2 查看一下变压器周围是否有铁质之类的东东被吸附上了,这种事情我遇到过的。

网友J:
瞬间大负荷冲击电流造成的声音

网友H:
电流会有声音的吗?就算是下雨闪电打雷这么大的电流都不是电流的声音。而是空气膨胀的波动声音。

网友K:
电流会有声音,我以前听到不锈钢电阻器工作时就发出吱吱声音

网友L:
是受到大电流冲击的响声。

网友H:
朋友我们客观点。电流是没有声音的就象磁场;电场;光波;引力等等的都不会发声的。若是有伴随声音的话是因为有连带的其他效应产生声浪。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这是瞬态的电流和磁场脉冲。使变压器构件与地磁产生的应力。使构件发生物理变形。箱体地脚螺丝受的磁力和导体受的安培力,就象任何一件受影响的构件被同时敲打一样。你会听到“哄”或者“嗡”一声。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N:
朋友我们客观点。电流是没有声音的就象磁场;电场;光波;引力等等的都不会发声的。“奇怪的是每天机床合总闸时,这个变压器总有一下声响,像是敲了一下。”可能是不确切的!

XW:什么地方不确切?

东方:每天都响不确切。因为,如果真的是每天响就不奇怪了。就象太阳每天东升西落,没有人说它奇怪。有天不是这样才奇怪。

XW:那你说应该怎样?

东方:改成:“奇怪的是有时机床合总闸时,这个变压器有一下声响,像是敲了一下;有时却很安静,一声不吭。”

楼主:
另外,配电柜的100A空开有时会跳闸。声响是每次机床通电都会有,只是声大、声小而已。

网友O:
支持9楼  同意此观点

网友P:
是不是嗡嗡声啊  一般变压器上电时的声音会大点,然后小下来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另外,配电柜的100A空开有时会跳闸。声响是每次机床通电都会有,只是声大、声小而已。

很好!谢谢楼主的回复。东方就是这个意思。即不是每次都一样!厉害时,引起跳闸,有时反应就轻些,理论上讲,也可能碰到完全没有冲击的时候,当然次数较少,机会难得,不注意也就漏过去了。

XW:你也见过?这么有把握?

东方:没有!东方是“书呆子”一个(一年级网友抬举东方的语言),又没有开过机床,怎么可能看到一立方体积的380/200的变压器?但变压器理论我是知道的,不就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吗?我们老师讲过。

XW:那为什么有时响有时又不怎么响,法拉第没有讲过呀!

东方:是没讲过!……你有没有搞错?我们老师不是法拉第!从暂态过程的分析中,能得出这个冲击电流解。

XW:就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能得出?

东方:是的,其他就是计算,用铅笔算就行了。

XW:知道你有一支铅笔。……但是,9楼说:“使变压器构件与地磁产生的应力。”是这样吗?

东方:没有地磁场的事儿。这个没有研究。

XW:这个可以有。

东方:这个真没有。

XW:那我去问芳季先生。他那儿肯定有。

网友H:
我的理由是。声音是机械波。电怎么会跟机械波产生联系呢?电跟机截然是两个概念。如果他们要有关系的话那就我只想到电磁效应了。还有压电效应。压电效应总不会在变压器上产生吧。合闸瞬间的强大电流冲击难道不会在地磁中产生力吗。当然你要问更细的,我可没有研究过,我只是从方向上的分析。觉得在这个方向上会有影响。

网友N:
谢谢芳季先生,东方也没有研究过地磁场。东方请教先生,有没有方法减轻这个冲击?起码不要跳闸。

网友H:
事件的发生有他的条件。跳闸的条件是:电路中有电流;电流流过开关;开关的值小于电流的值。

要么没有电流。要么没有开关。要么变更开关值。其中一个条件不满足都可以不发生跳闸。

网友N:
要么没有电流。要么没有开关。要么变更开关值。(东方替芳季加一条)要么变更地磁场。其中一个条件不满足都可以不发生跳闸。

XW:怎么可能改变地磁场呢?

东方:加屏蔽嘛!这样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地磁场引起的了。

XW:对!如果真的是地磁场的原因,那到月球上开关就不会有嗡的一声了。

东方:是啊!没有空气嘛!

XW:而且没有地磁场!

网友Q:
应该是受到大电流冲击的响声吧!

网友H:
非也。这个跟地磁应该没有关系了。这上面是跳闸。我那说的是“嗡”。嗡跟跳闸没有关系吧?

网友N:
嗡跟跳闸没有关系吧?

有!不跳闸时可能要“嗡”的一下,跳闸时就不嗡了。

XW:那不是没有关系吗?

东方:有呀!因为它们都是和冲击电流有关,嗡是轻的冲击,嗡得太厉害时就要跳闸了,那时跳闸声更响,盖过了嗡声。

XW:变压器太可怜了,嗡都没有嗡一下就跳闸了!

网友R:
东方兄:你说的太精彩啦。

网友S:
呵呵,有意思,精辟!!!

网友L:
应该是受到大电流冲击的响声。

网友N:
谢谢大家的鼓励!为了感谢诸位的关注,东方决心彻底揭秘变压器合闸时“嗡”的一声的原因和对策。

XW:不是已经知道了吗?是电流冲击的响声!

东方: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不但要彻底搞清响声的原因,而且要找到消除响声的办法!

XW:是啊!每天响一下也吓人道怪的!

东方:不仅是害怕,主要是有时会跳闸,可能使同一电路上的用电器掉电,那就不能不防了。

XW:这还有办法吗?

东方:有!东方已经调查了楼主,并不是每天声音都一样!

XW:这有什么关系呢?

东方:关系老大啦!下面提出“东方猜想”:

1、正常工作时,空载电流的磁场大小变化,不会超出允许范围,没有嗡声。

2、关机后电流下降到零,磁场不会为零。

XW:就是说要留下剩磁。

东方:是的!假设正好是正半周,已经过了电压峰值时关机,留下了正方向的剩磁。

3、再次开机,如果恰好又是正半周,那就要求在剩磁的基础上继续向正方向增加,会有什么结果?

XW:那就等于原先的正半周延长了一倍,要求磁场变化比原来的大一倍!这可以达到吗?

东方:这是绝对不允许的!除非你的变压器铁芯截面积比设计值大一倍!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结果,铁芯进入磁饱和,电感量趋近于零,电流趋近于无穷大。只有靠线圈电阻限流!线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嗡”的大吼一声。如果电流超过空开额定值的十倍以上,就可能跳闸!

XW:怪可怕的!但为什么不是每次跳闸?

4、再次开机,如果是负半周(也就是接在断开时的波形之后),情况就较好,正好使磁场向反方向变化,有可能实现和平过渡。

XW:所以有时声音就轻一些,原来是和开关机的时间有关呀!

东方:如果以上猜想得到证实,就可以找到办法解决开机电流冲击现象了。

网友N:
XW:怎样证实呢?

东方:可以用示波器观察启动瞬间的电流波形,也许能发现电流每次不一样,有时非常大甚至跳闸。如果进一步观察电压波形,会发现上图是冲击最大的一种情况;而下图是冲击最小的一种情况。一般介于这二者之间。

XW:也就是,设想把开机时的电压波形和关机前的电压波形连起来,如果它们是连续的,冲击就会很小;反之,波形不连续,就会产生冲击。上图和连续波形完全反相,所以冲击最大。

东方:是啊!

XW:可是,我既不知道关机时的波形,也不能确定开机时的相位,怎样才能避免冲击呢?

东方:办法总是会有的!你可以去申请一个专利说是变压器无冲击开机控制器。

XW:大声的不要!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

东方:(悄悄话)首先是识别正负半周,比如规定好在正半周到来时发出关机信号,由交流接触器实施关机。到下一次开机时,也要识别一下正负半周,还在正半周到来时发出开机信号,由交流接触器实施开机。这样,这个变压器不管什么时候开机,也不会出现敲打声音了。

网友T:
无论原因是啥,根源是启动电流大,可以像变频器一样,启动时加限流电阻或电抗器,启动后接触器短接限流电阻或电抗器。

网友U:
呵呵,偶10年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检查是小变压器内部的胶木脱落引起振动声响。

网友H:
变压器铁芯是只有很少的剩磁的。应该不会有明显的叠加。

励磁的时候磁场很大。断电后虽然有剩磁,但是你想会有多大?这个量有没有励磁时的1/50。一个极大量去加一个极小量结果等于极大量。

我仍然觉得电流是没有声音的。声音是机械效震动。电流是……肯定不是机械能。应该都是强大的磁场的作用。

网友D:
按照规定,新的电力变压器产品在使用前只要能够承受6次以上空载重合闸就算合格了。变压器要尽量避免空载合闸上电

网友V:
把电源接到400或420v端子上试试

网友N:
引用 网友V:
把电源接到400或420v端子上试试

还嫌声音不够响!

网友H:
引用<变压器要尽量避免空载合闸上电>

愿闻其详.

网友W:
是变压器油的响动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变压器铁芯是只有很少的剩磁的。应该不会有明显的叠加。

-----------------------------------------------------------

请参阅《变压器是否烧毁》一帖10楼: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50917011700002

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剩磁了。

网友H:
你那上面那个不能说明是剩磁的作用。只是说明线圈内电流不能突变的规律。至于剩磁……我承认是有,但是不大,你甚至可以在该线圈上再绕一个线圈并强迫 加一大直流电以使铁心有恒定磁场。再做你的实验,结果我估计怎么调怎么测都是一样的速度的。这说明这个较大的磁场覆盖了剩磁。

不说了。你认为剩磁的最大值会占工作时的磁场的百份多少?

网友N:
产品名称: 软磁直流测量装置
产品型号: MATS-2010SD
产品展商:上海亚皓仪表设备有限公司

芳季兄认为剩磁不足1/50,不知有没有根据?

XW:人家比你有实践经验,不可能是象你一样纸上谈兵。

东方:现在是无纸化,连纸也不要了,谈起磁来也不差。

XW:你认为剩磁的最大值会占工作时的磁场的百份多少?

东方:我认为不是不足1/50,而是达到50%以上呢。不知芳季尊意如何?

网友N:
芳季咋不回答啦?这不会是霍金的难题吧!

网友H:
看不清。沉默中。资料我手头没有。

直流牵引磁铁停电后还会有50%的磁场?那还有用?

网友N:
怎么把不相干的广告整到这儿来了?

芳季兄的诚恳总使东方感动,相比而言,东方是太随便。总以为上网就是休息,不是太认真。每每是芳季的态度使东方不由得也认真起来。

XW:是啊!你得解释,为什么你说变压器剩磁有50%,还以上!而电磁铁一断电,那铁片瞬间就“哗啦啦下雨啦”一下子掉下来,那还有什么剩磁?

东方:这个问题我们老师也没有讲过呀,我怎么回答?

XW:那就找一个电磁铁试一试,看剩磁到底有多少?

东方:这不是东方的风格,也没有风度。

XW:都什么时候啦,还风度?我看是你没有任何的实践经验,最多是一个书呆子。根本不会做试验!

东方:是的是的!东方要做试验准保出问题,老师总叫别人做,东方只做数据分析。

XW:那你就分析分析吧!为什么电磁铁一断电就没有磁性?

东方:这个芳季也知道。我要证明的是剩磁50%还以上!

XW:这怎么可能呢?承认你搞错了不就行了吗?

东方:那不行!我们怎么在困难面前低头呢?再说了,这点小事算不得什么!

XW:还讲大话!  这 问题 都 不 清 哈哈 笑 (张医生 又在笑了)

芳季兄您歇着吧!咱有空再接着聊。

网友N(2009-05-22):
芳季兄您好!现在来回答您的问题:“直流牵引磁铁停电后还会有50%的磁场?那还有用? ”

东方:芳季兄讲的对极了!直流牵引磁铁停电后几乎没有磁场,否则那还有用?

XW:你终于想过来啦!昨天就应该承认错误的!到今天还是要回答!这下子没有什么风度了吧?你还有什么好讲?

东方: 我还没有开始讲呢!承认芳季兄讲的对就出来一个矛盾,为什么东方说:“我认为不是不足1/50,而是达到50%以上呢?”

XW:那要问你自己啦!错了呗!

东方:我错不足惜,但不能上海亚皓仪表设备有限公司的软磁直流测量装置 的结果也错了?人家能同意他的仪器不准吗?

XW: 那不可能!仪器怎么会错!一定是你理解错了!人家芳季兄就“看不清。沉默中。”你有没有搞错?

东方:看不清?那好办!请看下图,你自己去计算剩磁占工作磁通的百分之几!

XW:那肯定是超过50%,大概是57%!

东方:你能肯定?没有理解错?

XW:当然!准保没错!

东方:那我要试试,你的知识掌握的牢不牢固?请听题:变压器剩磁是多少?

XW:57%

东方:那电磁铁剩磁是多少?

XW:几乎为零!

东方:恭喜你,答对了!

XW:原来它们不一样呀!

东方:是呀!谁说它们的剩磁一样啦?

XW:没有!

东方:那有没有人说他们不一样?

XW:有啊!

东方:是谁?

XW:东方和芳季。

网友X:
个人认为是冲击电流的交流噪声触动变压器硅钢片而发出共鸣

网友H:
不是很明白。两个会不一样吗?X坐标应该是电流或者是场强,Y坐标是磁感应强度,等等我消化一下(不知道有没有说反了)。看来我休息要看看书了。等着等着。

网友Y:
变压器剩磁的数值大小和极性与切除励磁电压的相位角有关...

网友H:
是有关啊。现在在想剩磁的大小跟再次通电的电流有没有关系。

网友N:
叫您费心啦!使劲想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N:

东方:看不清?那好办!请看下图,你自己去计算剩磁占工作磁通的百分之几!

XW:那肯定是超过50%,大概是57%!

东方:你能肯定?没有理解错?

XW:当然!准保没错!

东方:那我要试试,你的知识掌握的牢不牢固?请听题:变压器剩磁是多少?

XW:57%

1、不同的铁磁材料有不同的磁化曲线;

2、根据磁化曲线,可以把铁磁材料分为三类;

3、剩磁接近饱和,且矫顽力大的铁磁材料为永磁材料,例如永久磁铁;

4、剩磁接近零,且矫顽力小的铁磁材料为软磁磁材料,如变压器的铁芯;

5、磁滞回线构成一个矩形,为矩磁材料,例如录音带用的磁粉;

网友N:
6、东方贴出的磁化曲线,不是变压器铁芯的软磁材料的磁化曲线,不能作为变压器铁芯剩磁大小的依据;

网友N:
刘志斌先生别来无恙?欢迎老先生参与!您讲的很好!东方学习了!

XW:那么刘先生讲的六条都对吗?

东方:绝大多数都和东方 看法一样。比如:

1、不同的铁磁材料有不同的磁化曲线; 这条对!

2、根据磁化曲线,可以把铁磁材料分为三类; 对!

3、剩磁接近饱和,且矫顽力大的铁磁材料为永磁材料,例如永久磁铁; 可以对!

4、剩磁接近零,且矫顽力小的铁磁材料为软磁磁材料,如变压器的铁芯; 可以对!

5、磁滞回线构成一个矩形,为矩磁材料,例如录音带用的磁粉; 这条真的对!

XW:还有一条6。呢?

6、东方贴出的磁化曲线,不是变压器铁芯的软磁材料的磁化曲线,不能作为变压器铁芯剩磁大小的依据;

东方:这个是不是就求同存异,搁置高阁算了!

XW:那不行!最主要就是这一条,你不要蒙混过关!

东方:不是我,而是刘志斌先生,干吗不让他过关?人家讲了六条,五条都对,只有一条有一两个字不是最好,不要揪住不放嘛!

XW:哪几个字你讲!

东方:改成“6、东方贴出的磁化曲线,就是变压器铁芯的软磁材料的磁化曲线,能作为变压器铁芯剩磁大小的依据; ”就全对了!

XW:为什么这样改?

东方:你看产品名称: 软磁直流测量装置 。讲得再清楚不过了,难道这还有错吗?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苛责刘志斌,都不容易!按照东方的评分标准,还是可以打到98分!罕见的高分呀!

XW:知足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N:

东方:你看产品名称: 软磁直流测量装置 。讲得再清楚不过了,难道这还有错吗?

1、东方贴图磁化曲线,不是变压器软磁铁芯的磁化曲线,原因是剩磁太强,不是变压器所需要的软磁材料;

2、“产品名称: 软磁直流测量装置 ”是设备的名称,并非是说图磁化曲线就是变压器软磁铁芯的磁化曲线;

3、如果变压器铁芯剩磁达50%,磁滞回线的面积那么大,铁心磁滞损耗会很大而无法工作!

网友N:
有比较才会有鉴别。刘志斌抬头请观看:宝图献在你面前!

硬磁性材料磁滞回线图:

网友H:
我同意上面的两张图的确是软硬的区别。但是说到剩磁有50%还以上,的确难以置信。

引用东方兄的<4、剩磁接近零,且矫顽力小的铁磁材料为软磁磁材料,如变压器的铁芯; 对!>

关键我看见这句话的前面和后面。“剩磁接近零”,“对”。

我看这句话“够你有排解释了”(广东话)你要解释清楚要花很长时间了。

网友H:
除非这句话的最后一个字是错的。

因为从东方兄的观点看,若干种的磁性材料从图上看这个Br值没有一个是接近0的。(或者说与Bm值相比很小)

包括你上面的两个图。

我想是不是剩磁的程度是由X轴的大小判断的呢?

这段时间我没有时间去找书看。这上面H和B的定义我现在很混乱。

是否软硬应该是这样的区别呢?请试着把软和硬画在相同的坐标上。会比较容易比较。因为不同的坐标可能存在由于印刷篇幅,坐标的拉伸不能比较。

网友N:
芳季是很认真很聪明的,你很好的抓住了东方的不是。赞你一个“好!”

XW:那还是要承认错误啦!哈哈哈!

东方: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我就是看一看有没有人看出这个“破绽”来哦!

XW:我倒要看一看你怎样自圆其说。

东方:这有何难?不过要用到本论坛的一个著名理论。

XW:是不是刘志斌理论啊?

东方:你也知道?什么内容?

XW:就是说任何结论都是和条件有关的,脱离条件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里用得上吗?

东方:用得上啊!东方就用刘志斌理论把两种说法统一起来!就叫“统一磁论”。

XW:只听说爱因斯坦搞了一个“统一场论”。哪有什么统一磁论呀?

东方:这可不能相提并论呀!但东方担保可以统一软磁性材料的两种不同表现。

XW:您先别吹,为什么你一会儿说“变压器的剩磁达50%以上”,一会儿又说“剩磁接近零……如变压器的铁芯; 还对!”

东方:那第二条是刘志斌说的……

XW:但最后一个字“对”可是你讲的!你不能不认账!

东方:你去问刘志斌不行吗?

XW:不要!就要你讲!

东方:栽到我头上了!你知道东方一向息事宁人,刘志斌说“剩磁接近零,且矫顽力小的铁磁材料为软磁性材料,如变压器的铁芯”。他没有说“变压器剩磁50%”怎么回事呢?总不能一把揪住“哈哈!看刘志斌讲错啦!”这不合适呀,所以就讲他“对!”

XW:不行!你怎么会这么不讲原则的?明明自己搞错了,还不承认!

东方:不是,东方觉得理解万岁!就理解刘志斌啦!

XW:是啊!你怎么理解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一定得叫他承认搞错了!)

东方:哪有你这样得理不让人的?我理解刘志斌的变压器铁芯,就和芳季的电磁铁一样,所以剩磁接近零。不相信你可以去问芳季,他会告诉你很多很多!

XW:那你又为什么说“变压器剩磁50%以上”?

东方:我有理论和实践的曲线证明呀!

XW:东方!我晕……

东方:谁叫你这样穷追猛打的!

XW:下次不敢了,但你得讲清楚呀!

东方:我没有实践,只有“理论”而已,再叫我讲,我就只有“猜想”而已,如果连“猜想”也讲完了,就只有“而已”而已了。

XW:我不管什么而已,有猜想也行!

东方:“东方猜想”如下:软磁性材料的剩磁大小和他的结构有关,像芳季电磁铁那样开放式结构,断电后的剩磁接近于零;而像变压器那样的闭合磁路,断电后却有可观的剩磁,有权威仪器检测,记录到剩磁达饱和磁感应强度的57%的情况。

XW:那刘志斌的变压器铁芯呢?

东方:那就是作为材料而言,也可以不闭合试验,如E型硅钢片迭起,绕一个线圈套在上面通电,就成电磁铁,断电,剩磁接近于零。

XW:嗯!有点意思。这就是你说的,条件不同,结论也不同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N:

东方:…芳季的电磁铁一样,…剩磁接近零。…

1、电磁铁的铁心,一般剩磁很强,就是说和变压器的铁心比不算是很“软”的铁磁材料;

2、电磁铁断电后有很强的剩磁,如贴图所示磁滞回线,所以电磁铁断电后一般要加一个反向去磁电流;

3、如果用电磁铁铁心的铁磁材料去做变压器,这样的变压器铁心发热就不能用;

4、变压器的铁芯要用特殊的软磁冷扎硅钢材料,可以说这种软磁材料的剩磁是“零”,不信的话,大家可以用废旧的变压器铁心去试试;

5、而电磁铁的铁心剩磁很强,大家也可以去试试,它的表面吸附着很多小的铁宵;

网友N:
引用 网友N:

东方…像变压器那样的闭合磁路,断电后却有可观的剩磁,有权威仪器检测,记录到剩磁达饱和磁感应强度的57%的情况。…

1、说变压器断电后“有可观的剩磁”,而且“有权威仪器检测”,是句谎话!

2、大家都有过打开电机、变压器的经历,变压器的铁心、电机的铁心是没有磁性的,也就是说剩磁为“零”;

网友N:
3、关于变压器软铁芯的铁磁材料的磁滞回线的实验室结果,并不难找,东方不妨找几张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Z:
楼上2位跑题了,楼主问的是“为什么会有响声?”,而不是“有多少剩磁?”的问题。

响声是声波,和剩磁完全是两回事。

声波的是由声源产生的,楼主的变压器启动时有声波传到耳朵里,说明声源是确实存在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发出的声音呢?可能无非以下3个嫌疑人:

1、变压器的线圈;

2、变压器的铁心;

3、空气。

变压器的线圈为什么会发声?楼上很多同行认为是电流瞬时增大冲击线圈而发出的声音。那么电流大就会产生声波吗?假设这个观点成立,那么整条供电回路的电流都是同时变化的,为何是有线圈发声而电缆中间没有出声,就有点解释不通了。

变压器铁心为什么会发声?大家知道铁心里只有磁场,没有电流,而磁力线是人们假想出来的,没有载体,更不会发声。那唯一可能就是铁心受到外力敲打而产生声波的。而敲打铁心的外力只能是磁场力,还有一种可能是楼主自己。

空气会发声吗?当然会,空气不光能传导声波,自己有时候也会做把主。比如说静电放电、鞭炮爆炸等等,声源都是空气。那变压器通电时会有放电现象吗?可能有。比如说高次谐波产生产生瞬间的高压,可能会破坏线圈绝缘而放电。

具体是什么发出的声音?解铃还须系铃人,楼主自己想办法检测,捉拿罪魁祸首,不要冤枉好人。

以上只是个人观点,才疏学浅,不对之处请多多包涵!

网友N:
引用知秋 的回复内容

…比如说高次谐波产生产生瞬间的高压,可能会破坏线圈绝缘而放电。 …

1、“声响”多为电磁力作用下,铁心、线圈、壳体震动所致,一般是正常运行“声响”;

2、“破坏线圈绝缘而放电”等其它声响,为事故“声响”,一般伴随有火灾、爆炸现象!

网友N:
刘志斌回复:

1、说变压器断电后“有可观的剩磁”,而且“有权威仪器检测”,是句谎话!

2、大家都有过打开电机、变压器的经历,变压器的铁心、电机的铁心是没有磁性的,也就是说剩磁为“零”;

3、关于变压器软铁芯的铁磁材料的磁滞回线的实验室结果,并不难找,东方不妨找几张贴出来大家看看
--------------------------------------------------

1、说变压器断电后“有可观的剩磁”,而且“有权威仪器检测”,是句谎话!
东方:这是典型的“刘志斌式语言”,但东方坦言是“东方猜想”。如果得到证实,那就升级为“东方理论”。关键是上海亚皓仪表设备有限公司的软磁直流测量装置是否具有权威性?这不是谁断言“是句谎话” 就可以否定的。

2、大家都有过打开电机、变压器的经历,变压器的铁心、电机的铁心是没有磁性的,也就是说剩磁为“零”;

刘志斌所言极是!“大家都有过打开电机、变压器的经历,变压器的铁心、电机的铁心是没有磁性的,”理解万岁的解释是,在外面是感觉不到铁芯的磁性的。

XW:为什么呢?

东方:铁芯是闭合磁路,只有少量漏磁通,刘志斌不是鸽子,在外面对弱磁场一般是感觉不出的。

XW:那剩磁为零对吗?

东方:在外面感觉不出不等于剩磁为零。

3、关于变压器软铁芯的铁磁材料的磁滞回线的实验室结果,并不难找,东方不妨找几张贴出来大家看看

很对!东方已经贴出来了,请参考。

网友H:
辩点1

像芳季电磁铁那样开放式结构……柴油机上的死火线圈是直流24伏的。里面包含定衔铁和动衔铁。加上外壳成为闭合的磁路。衔铁之间的轻微间隙暂时我想忽略,可以吗?这样的话就不再是开放式了。当断电初期动铁没有放开的时候,假如50%的话他一定可以自己维持,结果我相信一定断电后不能释放。所以引用<像芳季电磁铁那样开放式结构>不适用.

辩点2

引用<1、电磁铁的铁心,一般剩磁很强,就是说和变压器的铁心比不算是很“软”的铁磁材料; >这个我也同意。

引用<2、电磁铁断电后有很强的剩磁,如贴图所示磁滞回线,所以电磁铁断电后一般要加一个反向去磁电流; >这个我保留。因为上面的理由,还有磨床的理由。但我相信磁铁和工作台的材料可以造成这样的区别。

辩点3

引用<楼上2位跑题了,>

没有跑,因为声和电可以通过磁场作用。你由头看了没有。

辩点4

引用<1、“声响”多为电磁力作用下,铁心、线圈、壳体震动所致,一般是正常运行“声响”;>我觉得是这个响的原因。问题是为什么就启动的时候有这种声音而运行的时候没有这声音。一个是等上面的剩磁的结论,会不会造成启动电流大,特大。二个,看还有没有提出其他可能性了。

辩点5

我觉得有没有再继续下去。好象作用不大。

网友N:
辩点1

像芳季电磁铁那样开放式结构……柴油机上的死火线圈是直流24伏的。里面包含定衔铁和动衔铁。加上外壳成为闭合的磁路。衔铁之间的轻微间隙暂时我想忽略,可以吗?这样的话就不再是开放式了。当断电初期动铁没有放开的时候,假如50%的话他一定可以自己维持,结果我相信一定断电后不能释放。所以引用<像芳季电磁铁那样开放式结构>不适用.

东方:搞研究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合理近似”,这也是最难的。具体到这个问题,就是“衔铁之间的轻微间隙暂时我想忽略,可以吗?”东方坦言:不可以!如果没有这个间隙,真有可能吸牢不放!有可能还要用其他方法如刘志斌讲的“电磁铁断电后一般要加一个反向去磁电流”,也不排除用其他电路如衰减振荡使其消磁。

网友N:
引用 网友N:

…东方坦言是“东方猜想”。如果得到证实,那就升级为“东方理论”。关键是上海亚皓仪表设备有限公司的软磁直流测量装置是否具有权威性…

1、关键不是“上海亚皓仪表设备有限公司的软磁直流测量装置是否具有权威性”,关键是贴图磁滞回线是不是变压器冷扎硅钢的磁化曲线?

2、东方用此图说明变压器铁心的剩磁可以到57%以上,说明东方认为贴图磁滞回线是变压器冷扎硅钢的磁化曲线;

3、我认为贴图磁滞回线不是变压器冷扎硅钢的磁化曲线,作为电磁铁软铁芯材料的磁化曲线还可以说的过去!!!

网友N:
引用 网友N:

…东方:铁芯是闭合磁路,只有少量漏磁通,在外面对弱磁场一般是感觉不出的。……

1、磁化曲线的磁感应强度B,就是闭合铁心内的磁感应强度B,不是人体外部感觉的B;

2、所谓“铁芯是闭合磁路,只有少量漏磁通,在外面对弱磁场一般是感觉不出的”说法是自己编造的一个理由;

网友N:
3、就是说变压器铁心剩磁可以达到50%以上的说法是及其荒唐的说法!

4、说变压器铁心剩磁是“零”,是和实际相符的正确说法!

网友N:
引用 网友H:

…问题是为什么就启动的时候有这种声音而运行的时候没有这声音。…

1、启动是一个电磁稳定运行的建立瞬态过程;

2、这个瞬态过程与系统原来的剩磁多少关系不大,因为剩磁大小不仅仅影响启动过程而且影响运行过程;

3、这个瞬态过程包含了电容、电感、自感、互感、电磁力、电动力等等的突变到稳定的电磁能量变化过程;

4、由于电磁力、电动力的存在,这个瞬态过程伴随着机械震动声响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N:
刘志斌要硅钢片的磁滞回线,这个要求可以满足请看下图:

图3显示了一个绕在由颗粒取向硅钢片构成的环形磁芯上的100W电源变压器的60 Hz磁滞曲线。环形磁芯较宽的回路表示更强的磁滞作用,这是饱和磁芯电源变换器要使用的特性。为了施加60 Hz激励,可以用一个降压(绝缘)变压器驱动器件的初级绕组,该降压变压器可用一个可调输出自耦变压器供电,如GenRad(www.ietlabs.com)的Variac。在获得B-H曲线显示时,逐渐增加初级电压,直到磁滞回路的上、下部分平坦为止,此时表示进入磁芯饱和。如果使用准确的话,不需要作校正。但在评估磁芯材料时,可能需要用不同匝数作试验,从中获得绕组的最佳安匝值。

XW:你给他看行吗?他认为
3、就是说变压器铁心剩磁可以达到50%以上的说法是及其荒唐的说法!
4、说变压器铁心剩磁是“零”,是和实际相符的正确说法!
      现在根据你的图测算,剩磁大约是饱和磁通的85%,刘志斌能接受得了吗?他会不会想不开呀?
东方:没事儿!你千万不要放到心里去,这是刘志斌的风格,不要介意。真实就是力量!
XW:那我们也把他的话做一些编辑好吗?
3、就是说变压器铁心剩磁可以达到50%以上的说法是及其正确的说法!
4、说变压器铁心剩磁是“零”,是和实际不相符的及其荒唐的说法!
      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比较符合刘志斌的风格,他接受起来兴许会好受一点吧!
东方:想不到XW还挺人性化的啊!

网友H:
东兄。不是吧。这一点点都不放过?变压器的IE片也是片,我这个的EE片也是片。两边的EE片对着合起来的话我不知道这跟变压器有什么区别了。(仅指间隙)

这也和引用<2、大家都有过打开电机、变压器的经历,变压器的铁心、电机的铁心是没有磁性的,也就是说剩磁为“零”;>的道理一致的。

不过,刘翁。拆变压器的时候都是要用起子敲的哪知道还有没有剩磁的?电机也是拆端改的时候是要敲的。也不知道有没有剩磁。按照东方的说法。拆开了之后当然剩磁已经很微了。

网友N:
芳季兄,请你仔细观察定衔铁和动衔铁,在吸合时是否真的是平面零距离接触?指不定就有不易发现但不可忽略的间隙存在!

XW:你怎么这么肯定?你开过柴油机吗?

东方:威力无穷的柴油机啊!虽然没有开过你,可你也必须受到剩磁的制约呀!

XW:我想用实验验证一下“东方猜想”不知可行?

东方:当然行啦!找两块端面打磨得比较光滑的C型铁芯,合起来就是一个闭合磁路。在骨架上绕满线圈,把铁芯从两面插入线圈,压紧通以直流电,这时铁芯相互吸紧。然后断电,下面的现象至关重要,起到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用!

按刘志斌说法,“变压器铁心剩磁是“零”!  ”这两块C型铁芯应该很容易分开。

按东方猜想,“像变压器那样的闭合磁路,断电后却有超过50%的可观的剩磁,”那么,这两块铁芯还应该牢固地吸在一起,不费点劲儿不能分开!

XW:我用劲把它们分开一条小缝隙行吗?

东方:那就会看到芳季关心的现象:磁性立刻急剧减弱,再合拢也不能像刚才那样牢固相吸了。

网友H:
我找找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材料。

我用烂的接触器可以吧。把短路环拆掉。

用全桥还需要滤波吗?电压不好掌握。只要通电后有吸引动作就算了。

网友H:
东方兄:

假如实验结果出来了你希望是哪个结果呢?假如不是这个结果呢?你会不会……不会的。那你告诉我实验的细节。用什么材料?我直接用好的1210通上全桥整流。电压一直升高到线圈动作算了。这样可以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H:

东方兄:

假如实验结果出来了你希望是哪个结果呢?假如不是这个结果呢?你会不会……不会的。那你告诉我实验的细节。用什么材料?我直接用好的1210通上全桥整流。电压一直升高到线圈动作算了。这样可以吗?

尊重科学重视人才.芳季兄就是值得信赖的人才。

1、假如实验结果出来了你希望是哪个结果呢?

东方: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我希望得到预期的结果。

2、假如不是这个结果呢?

东方:那就是有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存在。也就是原先的“合理近似”这个环节没有做好。

3、你会不会……不会的。

东方:……此处无声胜有声!一切俱在不言中。

XW:会不会什么呢?像刘志斌那样想不开吗?

东方:刘志斌也不会想不开!刘志斌不是卢武铉呀!他的选择是沉默。

4、我直接用好的1210通上全桥整流。电压一直升高到线圈动作算了。这样可以吗?

东方: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一定要做,东方预期的结果是:看不到剩磁!也就是,电压一直升高到线圈动作,然后断电,接触器又分开了。

XW:这不是和你原来的“变压器有50%以上剩磁”的预期相反吗?怎么回事?

东方:就是前面说的“合理近似”这个环节没有做好。接触器不是变压器,不能算“闭合磁路”。

芳季:东兄。不是吧。这一点点都不放过?变压器的IE片也是片,我这个的EE片也是片。两边的EE片对着合起来的话我不知道这跟变压器有什么区别了。(仅指间隙)

东方:是指间隙。哪怕只有0.1mm的间隙也不能忽悠。这可是决定结果的0.1mm呀!

5、那你告诉我实验的细节。用什么材料?

东方:芳季又一次感动中国(工控网)!因为“细节决定成败”,有您这样的认真精神,试验一定成功!上次讲的C型铁芯可以用,主要是它的端面很平,符合变压器要求。如果不容易找到,可以找两个坏的接触器拆开,看能不能找到两块严丝合缝的E片,有可能上磨床打磨一下端面,对接时没有空隙为好。

XW:看不出来,你还知道有磨床!

东方:那也是从芳季那儿学来的!他说“还有磨床的理由”,不知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磁铁和工作台”?东方不会操作,但车床理论我总是学过的,还有铣床刨床也可以用的……

XW:不会操作就不要吹了!

东方:反正是要把端面整平!

XW:好叻!

网友N:
刘志斌语言特点初探:

1、说变压器断电后“有可观的剩磁”,而且“有权威仪器检测”,是句谎话!
2、所谓“铁芯是闭合磁路,只有少量漏磁通,在外面对弱磁场一般是感觉不出的”说法是自己编造的一个理由;
3、就是说变压器铁心剩磁可以达到50%以上的说法是及其荒唐的说法!

以上是刘志斌的部分发言摘录,从中可以看出,刘志斌喜欢采用结论式语言,这些判断有时是有用的,可以用在回答网友请教心中偶像,或病急乱投医时。只要大师一句话,就已经千恩万谢了,怎么讲都行。特点是不用讲道理。刘志斌语言优点是可以增强力度,让听众无可置疑地被控制。

以“3、就是说变压器铁心剩磁可以达到50%以上的说法是及其荒唐的说法!  ”为例,刘志斌没有讲道理,只是说“极其荒唐”!哪怕事实真的有剩磁,刘志斌还是“极其荒唐”地加以否定。

但刘志斌语言也有风险,一旦网友觉醒了,问个“为什么”时,这种不讲道理的方式就难以发挥作用了。这时代之以以理服人的语言模式是不是避免“极其荒唐”地武断专横的好形式?

网友N:
芳季:我用烂的接触器可以吧。把短路环拆掉。

东方:短路环没有影响!但间隙一定不能有。

XW:大家普遍不能接受的是软磁性材料还有50%以上的剩磁,你能讲一讲为什么剩磁达到57%甚至85%,但还是软磁性材料呢?

东方:软磁性材料的软,主要指磁滞回线面积小,窄而长,铁损小,矫顽小,所以易磁化、易退磁。至于说剩磁少,那并不是软磁材料固有的或根本的特性,

XW:那为什么大家都讲软铁剩磁少,钢剩磁大呢?

东方:这都是人们从开放式结构得出的印象,因为它有“易退磁”的特性,在“芳季开放结构”中,才显露出剩磁少的特性。

XW:那闭合结构呢?

东方:如果铁芯是闭合磁路,只有少量漏磁通,即使有剩磁,由于刘志斌不是和平鸽,在外面对弱磁场一般是感觉不出的。因此他断言“变压器的铁芯剩磁接近零”,其实这只是一种“傲慢与偏见”。

刘志斌:所谓“铁芯是闭合磁路,只有少量漏磁通,在外面对弱磁场一般是感觉不出的”说法是自己编造的一个理由;说变压器铁心剩磁可以达到50%以上的说法是及其荒唐的说法!

XW:嗯!的确够 “傲慢与偏见”的。但您为什么断定变压器有可观的剩磁呢?

东方:人们总会被经验所局限,要不断突破自己的思维定式,要接触新事物,研究新问题。

XW:您不做试验,又怎么研究?

东方:人不能事事亲身实践,但东方还是关注网友们的实践的。这不zyg_gang 楼主 发现“每天机床合总闸时,这个变压器总有一下声响”。这样就间接暴露了内部存在剩磁的现象。再查找专业测试仪器的记录,证实有57%~85%的剩磁记录,那说变压器铁心剩磁可以达到50%以上,难道还有疑问吗?

网友Y:
这样的实验本人做过,用时间计电器的铁芯和线圈.EE形铁芯上磨床磨一下,消除原来存在的间隙.装好线圈和铁芯,通50赫兹交流电,断电后你会看到EE形铁芯粘在一起,这说明铁芯中有了剩磁.剩磁的数值大小与切除励磁电压的相位角有关... 所以有时断电后你须用点力气,才能分开EE形铁芯.

同意东方的见解.

网友N:
引用 网友N:

…“每天机床合总闸时,这个变压器总有一下声响”。这样就间接暴露了内部存在剩磁的现象。…难道还有疑问吗?

1、难道没有疑问吗?

2、如果没有剩磁就没有声响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N:

…东方:这都是人们从开放式结构得出的印象,因为它有“易退磁”的特性,在“芳季开放结构”中,才显露出剩磁少的特性。…

1、剩磁的大小与所谓“开放式结构”没有关系,物质的磁化曲线只与磁场强度H有关系;

2、不同的软磁物质有不同的磁化曲线,软磁材料是一个范围,也有剩磁是50%的,也有剩磁是零的;

3、我们强调变压器的铁磁材料,要求是剩磁少的、矫顽力小的铁磁材料,因为它直接决定着变压器的铁损耗大小;

4、同样是变压器,也有不同的铁芯材料,也有损耗大损耗小的区别,也有剩磁强、弱不同的差别,硬说变压器的铁心材料有50%~80%剩磁是“傲慢与偏见”!

5、企图用一个小实验说明变压器的铁心的剩磁在50%~80%以上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6、用变压器的“响声”证明“剩磁存在”更是荒唐的表现;

网友N:
引用 网友Y:

这样的实验本人做过,用时间计电器的铁芯和线圈.EE形铁芯上磨床磨一下,消除原来存在的间隙.装好线圈和铁芯,通50赫兹交流电,断电后你会看到EE形铁芯粘在一起,这说明铁芯中有了剩磁.剩磁的数值大小与切除励磁电压的相位角有关... 所以有时断电后你须用点力气,才能分开EE形铁芯.

同意东方的见解.

谢谢严谨的实践家GK368 先生,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先生一片情!

XW:这不就是“一个小实验”,企图用一个小实验说明变压器的铁心的剩磁在50%~80%以上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东方:那是刘志斌说的,东方觉得意义很大呢!也很不简单!那比东方要能干多多!首先,得有磨床,有了还要会开,而且还要有一份严谨的科学精神和探索奥秘的勇气,才会下决心做这样的“破坏性试验”。当然要恢复原来的性能也不难,可以把当中的芯柱磨掉一点就行了。

网友N:
分析新事物,解决新问题

向勇于正视自己的刘志斌致敬!他能够承认“同样是变压器,也有不同的铁芯材料,也有损耗大损耗小的区别,也有剩磁强、弱不同的差别。”这条对!但缺点还是要正视。

1、剩磁的大小与所谓“开放式结构”没有关系,物质的磁化曲线只与磁场强度H有关系;

东方:这条错!恕我直言,刘志斌的理论和实践的功底都不敢恭维,您的说法虽然有“傲慢与偏见”的气势,却既无理论证明,又无实践支持。使东方好像策马践踏小草一样不忍落脚。怎么办呢?点到为止吧。

剩磁的大小与所谓“开放式结构”没有关系吗?那为什么交流接触器的芯柱要有间隙?

“物质的磁化曲线只与磁场强度H有关系。”

东方:这个概念本身就有点模糊,是不是指和间隙没有关系?但有个问题不知刘志斌有没有注意,同样的线圈和铁芯,仅仅改变间隙,性能就会有“荒唐的表现”(刘志斌式语言)。原来能正常该工作的,可能就不能工作,连H也会因间隙不同而改变!

XW:既然刘志斌语言,就应该表示为:“……是句谎话!”

东方:说谎不用交税,就让他说吧!

XW:搞反了,刘志斌是说您说谎呢!

东方:恶人先告状?不要这样理解,恐怕这仅仅是语言习惯吧。

网友AA:
形象一点,电磁铁也会不稳定的原因呀,为合有扼流圈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N:

…但有个问题不知刘志斌有没有注意,同样的线圈和铁芯,仅仅改变间隙,性能就会有“荒唐的表现”(刘志斌式语言)。原来能正常该工作的,可能就不能工作,连H也会因间隙不同而改变!…

1、磁化曲线与结构没有关系,只与磁场强度H有关;

2、任何一条磁化曲线,都没有必要指出它的测量结构是什么,原因就是物质的磁化曲线与磁路结构无关,只与物质的性质(磁导率)有关;

网友N:
3、“同样的线圈和铁芯,改变间隙”,就是改变了磁路的磁阻Rm,从而改变此路的磁通、改变磁路的磁场强度;

4、“同样的线圈和铁芯,改变间隙”,就是改变了磁路的磁阻Rm,从而改变此路的磁通、改变磁路的磁场强度,铁芯工作状态将处于磁化曲线的不同点上;

5、“同样的线圈和铁芯,改变间隙”,就是改变了磁路的磁阻Rm,从而改变此路的磁通、改变磁路的磁场强度,铁芯工作状态将处于磁化曲线的不同点上,但是表征其铁磁特性的磁化曲线的剩磁大小是多少还是多少!!!

6、“同样的线圈和铁芯,改变间隙”,就是改变了磁路的磁阻Rm,从而改变此路的磁通、改变磁路的磁场强度,铁芯工作状态将处于磁化曲线的不同点上,但是表征其铁磁特性的磁化曲线的剩磁大小是多少还是多少,因为它的磁化曲线只有一条,而不是多条;

网友N:
引用 网友N:

分析新事物,解决新问题

……向勇于正视自己的刘志斌致敬!他能够承认“同样是变压器,也有不同的铁芯材料,也有损耗大损耗小的区别,也有剩磁强、弱不同的差别。”这条对!但缺点还是要正视。……

1、如果认为“同样是变压器,也有不同的铁芯材料,也有损耗大损耗小的区别,也有剩磁强、弱不同的差别。”这条对!为什么还要一口咬定变压器的铁心剩磁是50%以上???

2、如果认为“同样是变压器,也有不同的铁芯材料,也有损耗大损耗小的区别,也有剩磁强、弱不同的差别。”这条对!为什么还要一口咬定变压器的铁心剩磁是50%以上,就没有零的时候???

3、如果认为“同样是变压器,也有不同的铁芯材料,也有损耗大损耗小的区别,也有剩磁强、弱不同的差别。”这条对!为什么要用一个小实验说明所有的变压器的铁心剩磁是50%以上???

4、如果认为“同样是变压器,也有不同的铁芯材料,也有损耗大损耗小的区别,也有剩磁强、弱不同的差别。”这条对!为什么还要说是因为什么开放式结构造成剩磁少的原因???

……

网友N:
5、如果认为“同样是变压器,也有不同的铁芯材料,也有损耗大损耗小的区别,也有剩磁强、弱不同的差别。”这条对!为什么还要用“响声”证明剩磁呢???

网友N:
刘志斌:磁化曲线与结构没有关系,任何一条磁化曲线,都没有必要指出它的测量结构是什么 。

东方:那好办!您说:“任何一条磁化曲线,都没有必要指出它的测量结构是什么”,这是一个“全称命题”,要判断它的真伪,只要举出一个反例就可以否定它。您看一看我已经贴出的图,标明是什么结构没有?

东方:刘志斌抬头请观看,右上角是什么?

网友N:
引用 网友N:
刘志斌:磁化曲线与结构没有关系,任何一条磁化曲线,都没有必要指出它的测量结构是什么 。
…您看一看我已经贴出的图,标明是什么结构没有? …

1、测量磁化曲线的装置,都是闭合磁路;

2、测量磁化曲线的装置,都是闭合磁路,确定磁路的结构,不是因为测量结果与之有关,而是为了确定计算磁场强度H方便而已;

3、在闭合磁路里,各点的磁场强度H的大小相等,且磁场强度H的线积分等于穿过磁路电流数;

4、在闭合磁路里,各点的磁场强度H的大小相等,且磁场强度H的线积分等于穿过磁路电流数,如果知道励磁线圈的匝数、电流数,就可以简便的计算出磁路各点的磁场强度H;

5、所谓偏执的人,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

网友N:
刘志斌认为:测量磁化曲线的装置,都是闭合磁路;

东方:那就好!不敢动问您老,从曲线上看,闭合磁路的剩磁究竟是多少?

XW:刘志斌说“我认为贴图磁滞回线不是变压器冷扎硅钢的磁化曲线,作为电磁铁软铁芯材料的磁化曲线还可以说的过去!!! ”

东方:要冷轧硅钢片又有何难?请看下图:举头望回线,低头用心思。

网友N:
引用 网友N:

刘志斌认为:测量磁化曲线的装置,都是闭合磁路;

东方:那就好!不敢动问您老,从曲线上看,闭合磁路的剩磁究竟是多少?

1、磁化曲线反映的是铁磁物质的B/H特性,与测量闭合磁路无关;

2、如图所说:B/H曲线

3、“闭合磁路的剩磁”的说法就是偏执的表现!!!

网友N:
还要澄清一个观点:

1、物质磁化曲线、磁滞回线上的剩磁大小,并不是铁心实际剩磁的大小;

2、物质实际剩磁的大小,与铁心的实际工作磁场强度H的变化范围相关;

3、如:变压器铁心实际工作点在磁化曲线的直线段,既磁导率处于最大的B/H直线段;

4、也就是说变压器的铁芯工作在远离饱和区的直线段,它的实际剩磁比磁滞回线的剩磁要小很多,以至我们无法感觉到剩磁的存在;

5、把物质的磁滞回线的剩磁大小当作铁心实际剩磁的大小就是一种偏执的无知的狡辩!!!

网友N:
刘志斌既不看曲线,又不相信实验结果。

XW:还把尊重科学说成“偏执的无知的狡辩”。

东方:这不奇怪,这是他“傲慢与偏见”的必然结果。

XW:偏见比无知更可怕。因为它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还有点理直气壮,有一定的欺骗性和煽动性,稍不留神,还会蔓延传染到其他干部群众。因此,更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坚决破除。

东方:这个,非化大力气不行!救救志斌!

XW:他什么话都不听,最高指示来了!

毛泽东指示:“也可以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网友N:
引用 网友N:

…把尊重科学说成“偏执的无知的狡辩”…

1、自己尊重的科学是什么?讲出来大家听听!

2、是不是有些理屈词穷了!!!

网友N:
把自己的发言总结一下,你要大家学你的什么科学知识???

网友AB:
引用 网友H:
这是瞬态的电流和磁场脉冲。使变压器构件与地磁产生的应力。使构件发生物理变形。箱体地脚螺丝受的磁力和导体受的安培力,就象任何一件受影响的构件被同时敲打一样。你会听到“哄”或者“嗡”一声。

是这样道理,我同意www.cqacon.com

网友N:
引用 网友N:

把自己的发言总结一下,你要大家学你的什么科学知识???

主要是揭示了刘志斌语言的特点,学到了科学的方法论。凡是采用刘志斌式判断句而不讲道理时,千万不要盲从,不要提倡奴隶主义。而要问个为什么?

XW:您能举个例子吗?

东方:刘志斌说“变压器铁心剩磁是‘零’,是和实际相符的正确说法!”

           东方为说明“变压器铁心剩磁不为零”,首先要找到对应的实验的结果,贴出图来,请大家观看,磁滞回线不过零点,同时给出相应的理论分析,指出闭合磁路有可观的剩磁但又不易被发现,才会公布结论。进一步,又根据理论分析给出预言:芳季讲的柴油机上的直流24V线圈,里面的定衔铁和动衔铁之间,必然存在不可忽略的间隙!如果磨去间隙,线圈通电后就会吸牢不分开!

          但刘志斌说“变压器铁心剩磁是‘零’” 就完全不需要证据和证明,而是跟着感觉走。最奇特的是,刘志斌还加了一句“是和实际相符的正确说法!” 他不需要结合实际,不知是怎么说得出口“是正确说法!”而且在大量图表和证据面前,仍然坚持 “变压器铁心剩磁是‘零’!”。为什么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呢?

          毛泽东深刻而又生动地分析了两种方法论的认识根源,他指出:“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们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力气,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力气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

          看来老人家讲得一点不错,看刘志斌多轻松,就像诺查丹玛斯那样只管瞎说。东方就不如刘志斌潇洒走一回那样省力了。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获取科学知识,还是随嘴瞎说一气?如果想研究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那就拜刘志斌为师!

          就拿“变压器铁心剩磁是零”而言,就算你没有做过实验,但你总知道有磁滞回线这回事,就决不会得出“变压器铁心剩磁是零,”的结论!因为这就意味着H回到零点之时,B也回到零点!也就是从根本上取消了磁滞回线的形状!这种违背常理的“结论”也敢说,证实了刘志斌的唯心论已经有相当的造诣。他完全做到了“不要根据客观实际”而且“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

          他说“关于变压器软铁芯的铁磁材料的磁滞回线的实验室结果,并不难找,东方不妨找几张贴出来大家看看”那么很自然的想法就是刘志斌会贴出这些实验室结果。

XW:是啊!为什么并不难找,又不贴出来呢?如果有,证实变压器剩磁为零,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东方:原因很简单,根本就找不到他要的结果!他所谓的“并不难找”就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们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的具体表现。

XW:把根本找不到的东西说成“并不难找”,只有刘志斌才做得出。

东方:刘志斌可以不找,东方却不能不找!所有的磁滞回线贴图都显示有明显的剩磁,而且都毫无悬念的指明试样材料。直到GK368用实验证实闭合回路的剩磁。

XW:刘志斌应该相信了吧?

东方:不!他不承认!因为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还有一个特点“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最终,他还是说1、自己尊重的科学是什么?讲出来大家听听! 2、是不是有些理屈词穷了!!!

XW:这似乎有点搞笑,变压器剩磁已经搞清楚,实践也证实了预言,一个科学的PDCA业已完成。还有谁该“理屈词穷”?

东方:是啊!讲给大家听听是可以的,但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恐怕没有多大作用。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论。

网友N: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N:

……所有的磁滞回线贴图都显示有明显的剩磁……

1、软糍材料的磁滞回线剩磁小,矫顽力小;

2、同一种材料、同一条磁滞回线,它的实际剩磁大小都小于“磁滞回线中的剩磁”;

3、不能认为“磁滞回线中的剩磁”就等于材料的实际剩磁的大小,比如说材料磁场强度H远没有进入饱和,在H归零时,剩磁就可能是“零”;

网友N: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N:

……闭合回路的剩磁。……

重申如下:

1、材料的磁滞回线,是在规定相关参数的闭合磁路的情况下检测出来的;

2、但材料的磁滞回线只与材料的性质有关,反映的是材料B/H特性-磁导率特性的;

3、但材料的磁滞回线只与材料的性质有关,与测量它的闭合磁路无关,例如一个物体它的质量是一千克,与测量它的量具无关一样;

4、材料在测量它的闭合磁路中能达到的“剩磁”,在开路的有气隙的磁路中也同样能达到;

网友N: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N:

……在大量图表和证据面前,仍然坚持 “变压器铁心剩磁是‘零’!”。为什么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呢?……

1、由于变压器铁芯工作在磁化曲线的磁导率最大的直线段,所以它的剩磁是“零”,是损耗最小的工作状态;

2、选择变压器铁芯材料的依据是这种材料的磁化曲线、磁滞回线,要剩磁小的、矫顽力小的铁芯材料;

3、用“大量图表和证据”的材料的“磁滞回线中的剩磁”,来证明变压器铁芯实际剩磁是饱和剩磁的50%~80%是十分错误的,坚持这种错误是偏执、无知的表现;

网友N:
    本人回帖是想叫大家学点知识,不是为了战胜这个贫嘴的“东方”,这样的辩论还是对大家有益的,特别是对东方更有益,你看他在辩论中不断的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

网友N: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N:

……还有谁该“理屈词穷”?……

1、如果辩论者离开辩论的主题,开始攻击别人的时候,就叫做“理屈词穷”!

2、其实辩论是最能激发人的思维、最能全面理解知识的时候,如果把辩论变成攻击人是得不偿失的!!!

网友N:
TO:刘志斌

        您老先生也还是助人为乐的,咱也不想攻击您老!

       您说离开辩论的主题,这个“主题”难道还要辩论吗?不知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您把我整成贫嘴的“东方”,不能算开始攻击别人的时候,就叫做“理屈词穷”吧?既然是业余上网,总是在休闲,那里要像工作那样一板正经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N:

……  不知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

    变压器闭合铁芯的剩磁是“零”,“磁滞回线的剩磁”不能证明变压器闭合铁芯的实际剩磁达50%-80%以上、因为变压器铁芯工作在远离饱和区的直线段;

网友N: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铁芯剩磁是“零”?H 大时,B饱和,H 小时,也不为零!你要不相信那就往那图上看,咱们的变压器还有互感圈,千变万化都和剩磁裢。有许多接触器也要受考验,为防剩磁是个个留间隙,这科学观哪一个不如唯心论唉咳!

网友N:
引用 网友N:

…为防剩磁是个个留间隙…

1、变压器等电磁铁芯工作时,都有一个电势平衡方程式;

2、只要电压一定,闭合磁路的磁通Φ就一定,不论有、无气隙;

3、当铁芯磁通Φ一定时,断电后,铁心的剩磁一个样,不论有、无气隙;

4、所以留个间隙并不是为了减小剩磁,也减小不了剩磁,因为都是沿着同一条磁滞回线到H为零的;

5、当然,由于铁芯工作时远离饱和区,所以实际磁滞回线不是那条从饱和状态回去的那条面积最大的磁滞回线;

网友N:
引用 网友N:

…谁说铁芯剩磁是“零”?H 大时,B饱和,H 小时,也不为零!你要不相信那就往那图上看…

1、材料的磁滞回线,图中一般给的是一条铁芯由深度饱合回去到H归零的面积最大的一条磁滞回线;

2、实际上,材料的磁滞回线不是图中画的那一条,有无数条不相交的、由大到小直道H等于零、剩磁等于零、矫顽力等于零的磁滞回线;

3、变压器、电动机等铁芯实际工作在那一条面积很小,磁导率最大的那一条磁滞回线上;

4、如果变压器、电动机等铁芯实际工作在那些面积很大,磁导率变化最大的那些磁滞回线上,铁心会严重发热而无法工作;

5、如果你设计过变压器,你在确定铁芯截面时,即确定磁通密度时,就是遵循这个原理的;

6、变压器、电机断电后,铁心的磁通是“零”!

网友N:
如果不是你东方,我这一辈子也不会给谁讲这些道理,一辈子也不会把问题思考到这里来,我感谢东方,感谢辩论!!!

网友N:
引用 网友N:

…为防剩磁是个个留间隙…

1、交流电磁线圈结构,存在变压器、电动机、接触器等设备中;

2、由于交流电压一定,由电路电势平衡关系知,磁路的磁通Φ一定;

3、当闭合磁路的间隙由大变小时,线圈的电流由大到小变化,但是磁路磁通不变;

4、由于磁路磁通不变,所以磁路铁芯部分的H不变,断电后铁芯的剩磁不变;

5、也就是说,磁路的气隙大小不会改变断电后铁芯的剩磁大小;

网友N:
刘志斌有进步!开始讲一些道理,这总比较好办,但也不是没有问题了。主要是没有把道理进行到底!讲到一半,又不讲道理了。请看:

4、由于磁路磁通不变,所以磁路铁芯部分的H不变,断电后铁芯的剩磁不变;最后一句“断电后铁芯的剩磁不变”,没有理论依据。

XW:那前面的都对?

东方:严格讲,问题也已初见端倪,例如:

2、由于交流电压一定,由电路电势平衡关系知,磁路的磁通Φ一定;

这句话如果不深追,大家也大概明白,但因隐含了剩磁的因素,所以要讲清楚。就是不能简单讲“磁路的磁通Φ一定”。而是:u=N dΦ/dt

XW:这有什么不同?

东方:这部分内容如果原来没有考虑过,可能稍微深了一点,或者你不想做进一步研究可以不多考虑。我尽可能讲得简单一些,就是正弦波交流电压作用下,Φ也是正弦波形不会错,当然滞后u90°,

XW:这又和剩磁有何关系?

东方:下面的话要考验一下你的理解能力:

1、如果不考虑剩磁影响,Φ为零时,电流也为零,反之亦然,就是电流为零时,Φ也为零。注意条件是“不考虑剩磁”。

2、如果是实际变压器,就要考虑实际的磁滞回线,这时,u=N dΦ/dt 关系仍在,但Φ=0时,电流不能为零,而是等于矫顽力对应的电流值!

3、同样,电流等于零时,Φ不等于零!此时的Φ就是剩磁!

那么刘志斌的问题在哪里呢?在于用“不考虑剩磁”推出的结论电流为零时,Φ也为零,反过来证明实际就是“剩磁为零”。

【关键】用实际的磁滞回线能解出电压、电流和磁通关系,这时电流波形不是正弦波!

网友H:
这上面连续的30篇。我觉得最深刻的是。回线中是在深度饱和的情况下返回的。这句。变压器应该是工作在非饱和区的。所以剩磁不会想象中那么大。

还有一个<2、只要电压一定,闭合磁路的磁通Φ就一定,不论有、无气隙;
3、当铁芯磁通Φ一定时,断电后,铁心的剩磁一个样,不论有、无气隙;
4、所以留个间隙并不是为了减小剩磁,也减小不了剩磁,因为都是沿着同一条磁滞回线到H为零的;
5、当然,由于铁芯工作时远离饱和区,所以实际磁滞回线不是那条从饱和状态回去的那条面积最大的磁滞回线; >
是这样的。

再有假如剩磁很大变压器需要用额外的能量去退磁和反向励磁。的确回浪费很多能量。这是我的感性认识,感官感觉。剩磁为0(别说0了,就当很小啦)是合理的。

我现在怀疑。接触器的材料有别于变压器。一个需要剩磁(适量),一个不能剩磁。

东方提供的图片上的圆环磁芯磁化曲线。为何要磁路闭合,其实不叫开放,是指主磁路仅含有一种材料。容易计算。

听闻,电磁抛射实验上用的线圈是空心线圈。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铁磁材料能够达到这样的磁通量,早以进入饱和。继续加大电流,铁心只会产生障碍。干脆用空心线圈,只要电流无限地增大。磁场也同样增大。

网友N:
芳季:我觉得最深刻的是。回线中是在深度饱和的情况下返回的。这句。变压器应该是工作在非饱和区的。所以剩磁不会想象中那么大。

东方:我是搞理论研究的,但理论的基础还是实践。您的实践经验应该比东方丰富,那么“剩磁不会想象中那么大”,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毛泽东

       请问芳季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XW:他又不能保证是“正确思想”,可能是“错误思想”,那就没准是哪里来的。可能就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吧?那我倒要请问您认为“变压器闭合铁芯的实际剩磁达50%以上”,这个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东方:“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现在是自然科学,应该是从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来。

XW:哈哈哈!您既不生产又不实验,只有铅笔一支随身带,怎么会有“正确思想”?

东方:不能这样机械理解生产实践。只要重视就行。首先,楼主发现“每天机床合总闸时,这个变压器总有一下声响,像是敲了一下。”这就是“生产斗争”,东方知道了,结合理论分析提出“变压器闭合铁芯有可观的剩磁”的猜想,再根据实验曲线得出“变压器闭合铁芯的实际剩磁达50%以上”的结论。所以也可以说是符合实践论的吧?接着,东方又提出“芳季柴油机线圈的铁芯衔铁之间有间隙”的“预言”。

XW:为什么您说这是“预言”?

东方:对东方而言是预言,因为东方完全不懂柴油机,更不要说了解其中一个器件,但却断言内部的结构,不能说百分百的把握,只能是预言。

XW:这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东方:这是科学理论的一个环节,无非有两种可能:

1、芳季柴油机线圈的铁芯和衔铁之间有间隙。那就反过来证实了“变压器闭合铁芯有可观的剩磁”的猜想正确。

2、芳季柴油机线圈的铁芯和衔铁之间没有间隙。那么“变压器闭合铁芯有可观的剩磁”这一个判断就可能有问题,或者适用范围有限,还要重新审视。

如果芳季不被自己头脑里固有的思想控制,也不受刘志斌思维影响,说不定柴油机衔铁或接触器的实验都搞定了。

【体会】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的感觉它。——毛泽东

网友AC: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空载上电合闸时有较大的冲击电流,在变压器你造成电磁噪声。建议装个电抗器

网友AD:
看了上面的辨认,到的谁对谁错我不知道,但是我想问一问东方老师如果有那大的剩磁,那变压器发热会不会很严重,变压器的损耗有多大。

网友N:
东方回答李民51516:

        李先生请不必担心,变压器本来就是那么大的剩磁,只不过大家都不太知道。现在知道了,也不会因此变压器发热很严重、变压器的损耗变大。他还是原来那么小。

XW:那到底损耗有多大?怎么都有那么大的剩磁,还会损耗小?

东方:磁滞损失和铁心的重量、电源频率成正比,而和磁感应强度的平方成正比。当然,也和磁性材料的性质有关。

XW:这样讲不行哎!人家是怀疑您讲的不对,如果损耗不大,那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剩磁!

东方:这样认为呀?这种“错误思想”又是哪里来得呢?谁讲过损耗小,剩磁就一定小?是头脑里固有的?还是刘志斌那儿来的?

XW:去查一查刘志斌有没有讲过?

东方:行!不过,东方告诉你,损耗不是和剩磁成什么关系!而是和磁滞回线的面积成正比!记住了没有?

XW:知道了。

东方:你要学会讲话要有依据,决不能像刘志斌那样跟着感觉走!

XW:我没有这样呀!

东方:那就好!

网友AD:
那我还要问一问东方老师,变压器的硅钢片和交流接触器的硅钢片是不是一样的,为什么交流接触器要加短路环,为什么变压器的硅钢片要浇绝缘漆。

网友AD:
在线等待东方老师的答复。

网友AE:
我想应该是变压器内部炭刷在三相绕组滑动的声音把.呵呵 不知道对不对,  你打开电箱  看看嘛.

  如果你看老,  请回复www.807852177@qq.com

网友AF:
仔细查找查找原因吧,可能是瞬间电流

网友N:
引用 网友AD:

那我还要问一问东方老师,变压器的硅钢片和交流接触器的硅钢片是不是一样的,为什么交流接触器要加短路环,为什么变压器的硅钢片要浇绝缘漆。

对不起,刚才不在线上。您的问题我只能从理论上进行分析。

变压器的硅钢片和交流接触器的硅钢片是不是一样的?

东方:可以是一样的,因为基本要求相同。

为什么交流接触器要加短路环?

东方:因为交流电的大小和方向都随时间改变,不加短路环,就像交流电铃一样不住震动。

XW:是吗?那谁吃得消?吵死了!

东方:主要是触点不稳定。

XW:加短路环有什么作用?

东方:可以产生移相效果。当磁力线穿过铜环时受到反电动势的阻碍,使铜环内的部分磁场滞后于外边。这样,两部分磁场的吸力不会同时为零,这就消除了振动和噪声。

为什么变压器的硅钢片要浇绝缘漆?

东方:片与片之间的绝缘漆是为了减小涡流损失。但恐怕不是“浇”上去的。

XW:李先生讲的绝缘漆是指变压器整体灌注的绝缘漆吧?

东方:那是为了提高耐压强度,也可以减小变压器振动噪声。

XW:也加个短路环是不是也能消除噪声?

东方:不行!变压器加短路环非烧坏不可!

XW:那接触器为什么可以加?

东方:大概是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吧!你再问东方只好和你讲哲学啦!

网友AD:
东方老师即然我们知道电机,电器,变压器,仪表以及电磁铁都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制成的电气设备。它们都需要磁性材料构成磁通回路,为了获得高的磁通密度和系统的磁能,要求磁性材料具有高的导磁率和低的铁损,因此磁性材料基本上分为软和硬磁性材料两大类。那么软磁材料是不是具有很小的娇顽力,同时在教强磁场 中有很大的导磁率,它主要用在电机,变压器等设备上。硬磁具有较大的娇顽磁化力和剩磁感应强度但导磁率不高,主要用在储藏和提供磁能的永久磁铁上。

不能在谈了,要上班了,晚上再看在聊。

网友N:
李民51516说:“软磁材料是不是具有很小的娇顽力,同时在教强磁场中有很大的导磁率”,很正确地把“剩磁接近零”排除出软磁材料的定义(或性质)。

XW:软磁材料难道不是剩磁小吗?

东方:有的软磁材料作成电磁铁,那指定是剩磁小,但作成变压器的软磁材料就有可观的剩磁,但它仍不失为软磁材料!

XW:为什么呢?

东方:因为这符合迄今为止我们知道的磁滞回线研究结果!它就是这个样!

XW:终于有人走出刘志斌的误区!

东方:足见刘志斌影响之深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N:

……有的软磁材料作成电磁铁,那指定是剩磁小,但作成变压器的软磁材料就有可观的剩磁,但它仍不失为软磁材料!……

1、软磁材料是剩磁小、矫顽力小的材料;

2、软磁材料常用作交变磁路的铁芯,交变磁路一般远离饱和工作状态,这样铁芯磁导率高,即磁化曲线斜率高,且剩磁接近零,即呈线性工作状态,这样损耗小,发热小,能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3、同一种软磁材料在接近饱和工作状态时,磁导率小,磁化曲线斜率小,接近水平,此时剩磁增大,为非线性工作状态,这样损耗大,发热量大,一般设备将无法正常工作;

4、磁滞损耗就像力学运动中的摩擦力,在运动中要消耗大量的机械能变为热能,使系统的效率降低;

网友N:
5、不同的软磁材料,再相同的工作状态下,磁导率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在制作节能电机、节能变压器时,首要的就是选用剩磁小、娇顽力小的材料;

网友AD:
刘老师,东方老师,你们好。

又见你们辨论了,我还没有问完东方老师,我在问一问东方老师你那图片是正确的吗?如果是正确的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图中横坐标为磁场强度,纵坐标为磁感应强度,由图可知磁场强度增加磁感应强度也增加,当磁场强度增加到一定时磁感应强度就不会在增加了是不是。但是磁场强度是不是指在某一给定点,每单位长度产生磁场的能力啊。你的图片我放大了也看不清楚。

网友N:
6、同一种软磁材料工作状态不同时,磁导率也不一样,所以一般要选用合适的工作状态;

7、合适的工作状态就是磁化曲线中较徒直的那一段,既要远离饱和,又不是很小接近初始状态;

网友AD:
又见刘老师发言了,我要问的想法和你是一样的,我所说的某一定的指的就是你说的意思。

网友N:
我的图是软磁材料测试仪给出的典型曲线,没有证据说它是不准确的。当然,它不符合刘志斌“变压器闭合铁芯的剩磁是零”的说法。

【结论】“变压器闭合铁芯的剩磁是零”的说法,只是一种误解。要从头脑里清除出去。

XW:怎样才能清除出去呀?您也讲了,刘志斌影响很深啊!

东方:认真看书学习,弄通磁路分析基础。遇到不讲道理时,就要问个为什么?这样就不难分辨真假骗子了。

XW:骗子还有假的吗?

东方:是啊!就是被刘志斌打成骗子的真理呀!

XW:比如说……

东方:刘志斌断言:“说变压器断电后有可观的剩磁,而且有权威仪器检测,是句谎话! ”

XW:怎样才能辨别真伪呢?

东方:从不讲道理的语言特点上,就要提高警惕!问一个为什么刘志斌没有剩磁为零的贴图出来呢?

XW:他拿不出来呀!您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东方:很好!这就是辨别真假的方法。没有依据就不能相信。

图中横坐标为磁场强度,纵坐标为磁感应强度,

东方:对的!

磁场强度增加磁感应强度也增加,当磁场强度增加到一定时磁感应强度就不会在增加了。

东方:是的!非常好!

磁场强度是不是指在某一给定点,每单位长度产生磁场的能力啊?

东方:磁场强度单位是A/m,这里的A取决于线圈匝数和电流的乘积,用公式表示是
                                                                                           F=NI

其中N是线圈匝数,I是电流,F又叫磁动势。有时把磁动势的单位称为“安培匝数”,但在国际单位制里,磁动势单位用A表示。

磁场强度用H 表示:

                                                                                          H=F/l

其中l是磁路长度。

这样说来,磁场强度 H  是指每单位长度所需的磁动势。

XW:我知道了,就像电路中有电动势,单位长度的电动势就是电场强度,现在单位长度的磁动势就是磁场强度了。

网友AD:
没想到我的提问变成东方老师的证据,那我还是要问一问当条件变化了结果是不是也变化了,就象芳季老师那样把你的两个图放在一起。我文化不高请东方老师不要笑我。

网友N:
李民51516:当条件变化了结果是不是也变化了?

东方:太棒了!我应该为您骄傲!肯定是会变化啦!

XW:这有什么奇怪?我也知道会变!

东方:但请看刘志斌是怎么说的:

刘志斌:3、当闭合磁路的间隙由大变小时,线圈的电流由大到小变化,但是磁路磁通不变;

               4、由于磁路磁通不变,所以磁路铁芯部分的H不变,断电后铁芯的剩磁不变;

               5、磁路的气隙大小改变断电后铁芯的剩磁大小不变;

东方:实际上,刘大哥就是认为条件变了,结果却不变!这和刘志斌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李民51516能明确提出“当条件变化了结果是不是也变化了”的问题,很不容易呀!

XW:恩!确实难能可贵!……可是为什么啦?

东方:就拿气隙来讲,气隙的改变对结果的改变有时是决定性的!最主要的是改变了磁滞回线的形状,但刘志斌却浑然不知,既不查资料也不去做实验,这怎么行呢?

XW:您不也是不做实验的吗?为什么还在这里夸夸其谈呢?

东方:各人的情况不同,东方只会理论分析,强项是纸上谈兵,不做实验,两样的。刘志斌应该比东方更有实践经验。如果拿出试验结果,那肯定是“一军就把东方将倒了”!岂不美哉!

网友N:
引用 网友N:

……气隙的改变对结果的改变有时是决定性的!最主要的是改变了磁滞回线的形状……

就说接触器铁芯线圈吧:

1、接触器线圈电压U不变;

2、接触器铁芯闭合与不闭合交变磁通Φ不变;

3、这个原理就是电势平衡方程式。

网友N:
4、“铁芯闭合与不闭合”最主要的是磁路磁阻Rm不同;

5、“铁芯闭合与不闭合”最主要的是磁路磁阻Rm不同; 要产生相同的磁通Φ,需要不同的磁动势NI;

6、就好像电路的电阻R变化时,要保持电路电流I不变,需要不同的电压U一样,这就是磁路欧姆定律;

网友N:
7、“铁芯闭合与不闭合”最主要的是磁路磁阻Rm不同; 要产生相同的磁通Φ,需要不同的磁动势NI;

8、 “铁芯闭合与不闭合”最主要的是磁路磁阻Rm不同; 要产生相同的磁通Φ,需要不同的磁动势NI; 这样就出现“3、当闭合磁路的间隙由大变小时,线圈的电流由大到小变化,但是磁路磁通不变;”

网友N:
9、接触器铁芯闭合后线圈电流小,铁心不闭合时电流大,长时间不闭合线圈就会烧掉冒烟,这个是一般电工都知道的事实;

10、说“气隙的改变…最主要的是改变了磁滞回线的形状”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瞎说!

网友N:
引用 网友N:

…应该比东方更有实践经验。如果拿出试验结果,那肯定是“一军就把东方将倒了”!岂不美哉!

1、其实理论与实际总是统一的,就拿接触器铁芯线圈闭合时电流小,不发热,能正常工作,谁不知道?东方不知道吗?

2、其实理论与实际总是统一的,就拿接触器铁芯线圈不闭合时电流大,迅速发热,不能正常工作,谁不知道?东方不知道吗?

3、当东方的“理论”与实际不统一时,那肯定是“理论”出了问题,这样的“理论”就是瞎说!

网友N:
4、在这里回帖当然不是为了“一军就把东方将倒了”,而是想叫东方更强起来;

5、东方更强起来,有益于人民的事业,有益于国家,也有益于他个人!!!

网友AD:
今天又看见两位老师辩论,只有辩论才让我们学会东西。那我还是问一问东方老师,既然你们又讲到间隙我住一个例子让东方老师回答,我只有小学文化,你们不要笑我啊,就说录音机吧,当它转速一定磁头缝隙一定假设频率为10KHZ的信号,录音机可以很好的录制,当我们改变录音机磁头的缝隙为原来的10倍大,转速还是不变,频率还是10KHZ,那么录音机还能录上信号吗。

网友N:
李民51516:当它转速一定磁头缝隙一定假设频率为10KHZ的信号,录音机可以很好的录制,当我们改变录音机磁头的缝隙为原来的10倍大,转速还是不变,频率还是10KHZ,那么录音机还能录上信号吗。

东方:我们老师讲过录音机原理,频率越高,要求间隙越小,或带速越快。如果记录在磁带上的信号波长和间隙相等,信号输出为零。录像机记录的视频频率更高,所以磁头缝隙更小,微米以下;速度更快,每秒几米,要磁带跑得像刘翔那样快是困难的,所以录像机用磁头飞速旋转,这样提高相对速度。

刘志斌:说“气隙的改变…最主要的是改变了磁滞回线的形状”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瞎说!

东方:当刘志斌“头脑里固有的”感觉与理论和实际不统一时,他不去想自己的感觉有没有错,反倒说“这样的‘理论’是瞎说!” 这也不奇怪,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们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

XW:你们都说别人是“瞎说”,叫我怎么办、

东方:所以要学会判别真假骗子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N:

……所以要学会判别真假骗子呀!……

1、我讲了在交流磁路中,例如接触器铁心磁路中,由于气隙变化,导致电流大小变化的事实;

2、它的理论就是磁路欧姆定律,既 Φ = NI / Rm;

3、磁路铁心气隙增大,磁路磁阻Rm增大,这时线圈电流I 增大,保证磁路磁通Φ 不变;

4、气隙改变的是磁路的磁阻Rm,表现为电流大小变化,理论和实际高度统一,应该是正确的说法!

网友N:
引用 网友N:

……所以要学会判别真假骗子呀!

1、东方说“气隙的改变…最主要的是改变了磁滞回线的形状”;

2、这句话是东方自己说的,没有哪个电工理论这样讲说的;

3、那么这句话错在什么地方呢?

(1)铁磁滞回线反映的是铁心材料的磁化曲线,只反映铁心内B/H的关系;

(2)也就是说磁滞回线与气隙没有什么关系;

(3)说“气隙的改变…最主要的是改变了磁滞回线的形状”是东方“头脑里固有的”感觉与理论和实际不统一!

网友N:
引用 网友N:

……所以要学会判别真假骗子呀!

1、那么在直流电磁铁磁路中,改变铁心气隙大小的情况是个什么情况呢?

2、在直流电磁铁磁路中,线圈电流I = U/R,由于钱圈电阻R不变,电源电压U不变,所以电流I不变;

3、根据磁路欧姆定律 Φ = NI / Rm,气息增大时磁阻Rm增大,由于电流I不变,所以磁路磁通Φ减小;

4、磁路磁通Φ减小,意味着铁心中的B减小;

5、由于电流I不变,所以H的闭合回路线积分不变,而H的闭合线积分 = 铁心中的H的线积分 + 气隙中的H的线积分

6、就是说气隙增大时,气隙中的H的线积分增大,而铁心中的H的线积分减小,既铁芯中的H 减小;

7、也就是说气隙改变,还是改变了磁路的磁阻,铁心中的B、H值同时减小(气隙增大时),铁芯将处于磁化曲线上不同的点;

8、也就是说气隙改变,还是改变了磁路的磁阻,从而改变铁心中的B、H值同时减小(气隙增大时),铁芯将处于磁化曲线上不同的点;这就是为什么在检测铁芯的磁化曲线时,一定要用参数相同的闭合铁芯;

网友N:
引用 网友N:

……所以要学会判别真假骗子呀!

1、虽然东方说的“气隙的改变…最主要的是改变了磁滞回线的形状”,是一句瞎话,没有理论根据、没有实践检验,但是我不认为东方是骗子;

2、我认为东方充其量是没有这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知识而已,这不足为怪,人总是有不知的一面,谁都一样!所以要不断学习,学到老!!!

网友N:
刘志斌不失为唯心论的大家,现在又开始以数量对质量,动辄10条8条,蔚为壮观。

XW:那他讲的对不对呢?

东方:好吧!我们挑一条看一看:它的理论就是磁路欧姆定律,既 Φ = NI / Rm;

XW:磁路欧姆定律用在这里干什么?

东方:我们讨论的是变压器的剩磁,想必是用来计算剩磁吧?让我们来试一试:

【思考题】  请问下面的推导对不对?

试证明变压器铁芯剩磁为零

∵   Φ = NI / Rm…………………………………………………………①

∴  当I=0时,Φ = NI / Rm = 0 !………………………………………②

证毕#

网友AG:
东方老兄,麻烦你好好写啦,怎么弄的像武侠小说,看着累

网友N:
尊敬的驰骋的蜗牛先生:让您受累了,对不起啦!

其实没有这么复杂。不就是说变压器空载开机时有时会“嗡”的一声响,说不定还会跳闸。咋回事呢?

东方断言是变压器有剩磁。

这位刘志斌不乐意了,说你这不是说瞎话吗?变压器怎么会有剩磁呢?打开电机、变压器,铁心是没有磁性的,也就是说剩磁为“零”;

东方说有啊!剩磁还不小呢!达到最大工作磁通的50%以上,实测有57%~85%的记录。你刘志斌不是小白鸽,当然感觉不出来,但不等于没有剩磁呀。

刘志斌更不高兴了,心想“我要是一只小鸟,早飞了。”刘志斌要东方贴磁滞回线图说明。

于是东方“哗……”一张图贴过来,“哗……”一张图贴过去,也不知道有多少张磁滞回线图,每张图都显示软磁材料有很大的剩磁。

刘志斌愣是不承认!还说变压器断电后“有可观的剩磁”,是句谎话!

东方没辙啦,怎么办、怎么办?突然想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兴许刘志斌能懂?于是发动群众把办法想,实践证明EE闭合磁路通电后,即使关断电流,磁性也不消失,拉都拉不开!剩磁确信无疑!

刘志斌还是不认账!哼!“企图用一个小实验说明变压器的铁心有剩磁……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实践无罪!试验有理!怎么倒犯错误啦?但仔细想想看也有道理,大家都做试验,都知道变压器有剩磁,就不会被忽悠了!

所以那些空对空的议论就不要看,来点真格的!驰骋的蜗牛先生如有兴趣,不妨也做一个试验:找一个变压器,大小不论,小一点方便,把硅钢片取出,把E型片迭起同方向插入线包。再把I型片叠成整体,组成闭合磁路,通电试验,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剩磁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N:

…闭合磁路通电后,即使关断电流,磁性也不消失,拉都拉不开!剩磁确信无疑!……

1、接触器线圈通电铁芯闭合;

2、接触器线圈断电铁芯释放;

3、这样的实例大家都知道,还需要另外做实验???

4、所以“拉都拉不开”不是普遍情况,不能用来证明变压器等铁芯剩磁可达50%-80%!!!

网友N:
引用 网友N:

……“企图用一个小实验说明变压器的铁心有剩磁……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实践无罪!试验有理!怎么倒犯错误啦?……

1、作“一个小实验”时,铁心的磁通密度是多少?如果是饱和或者远离饱和,实验结果会完全相反;

2、而变压器等电器电磁铁芯总是工作在远离饱和的高导磁率工作状态,即磁化曲线的直线段;

3、所以说“企图用一个小实验说明变压器的铁心有剩磁……本身就是一种‘错误’!”,我想东方不至于不明白这个道理?!!!

网友N:
引用 网友N:

……请问下面的推导对不对?

试证明变压器铁芯剩磁为零

∵   Φ = NI / Rm…………………………………………………………①

∴  当I=0时,Φ = NI / Rm = 0 !………………………………………②

证毕#

1、磁路欧姆定律及其相关计算,是高级维修电工必备的基础知识;

2、磁路欧姆定律是用来对变压器、电机、电磁铁等额定正常工作状态下的铁芯进行计算的主要公式;

3、在磁路欧姆定律是用来对变压器、电机、电磁铁等额定正常工作状态下的铁芯,各物理量满足公式的线性关系;

4、如果要用欧姆定律计算非线性工作状态的铁芯的各物理量,如东方的思考题,就是错误的应用;

5、就像电路欧姆定律,不能用于非线性电路同样的一个道理。

网友N:
阔别两日,当刮目相看。

XW:应该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只有两天行吗?

东方:机械唯物主义呀!甭管几天,能回来就好。且看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XW:他问:“作一个小实验时,铁心的磁通密度是多少?”这有必要问吗?

东方:这里的关键不是磁通密度。

XW:那么刘志斌为什么问这个不是关键的问题呢?

东方:就好像孔子和神童项橐辩论时没有办法了,居然问项橐“天有多少星辰,地上多少五谷?”连自己也不知道的问题,不问也罢。

XW::“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可以由刘志斌指出小实验的磁通密度怎样,为什么不能证明闭合磁路里有客观的剩磁。

东方:东方认为不论磁通密度是高是低,总之是存在可观的剩磁。刘志斌有兴趣可以测量磁通密度是多大,但结论是已经有了。

【附录】GK36884楼 回复时间:2009-5-27 19:57:33 :这样的实验本人做过,用时间计电器的铁芯和线圈.EE形铁芯上磨床磨一下,消除原来存在的间隙.装好线圈和铁芯,通50赫兹交流电,断电后你会看到EE形铁芯粘在一起,这说明铁芯中有了剩磁.剩磁的数值大小与切除励磁电压的相位角有关... 所以有时断电后你须用点力气,才能分开EE形铁芯.

同意东方的见解.

网友N:
引用 网友N:

……【附录】GK36884楼 回复时间:2009-5-27 19:57:33 :这样的实验本人做过,用时间计电器的铁芯和线圈.EE形铁芯上磨床磨一下,消除原来存在的间隙.装好线圈和铁芯,通50赫兹交流电,断电后你会看到EE形铁芯粘在一起,这说明铁芯中有了剩磁.剩磁的数值大小与切除励磁电压的相位角有关... 所以有时断电后你须用点力气,才能分开EE形铁芯. ……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小实验:

1、用时间计电器的铁芯和线圈;

2、EE形铁芯上磨床磨一下,消除原来存在的间隙;

3、装好线圈和铁芯,通50赫兹交流电,断电后你会看到EE形铁芯粘在一起,这说明铁芯中有了剩磁;

网友N:
4、这个时间继电器原本线圈断电时,正常是是释放的;

5、如果这个实验的交流电源电压U不变,消除原来存在的间隙后铁芯中的磁通不变,只是线圈工作电流比原来小了,所以不会出现EE形铁芯粘在一起的情况;、

6、所以大家在使用交流电磁系统时,要尽量减小气隙,就可以减小工作电流,不用怕铁心沾在一起不能分断;

7、如果这个实验的交流电源电压U变大,即使不消除原来存在的间隙,也有可能EE形铁芯粘在一起,因为电压升高,磁同增大,断电后剩磁增大;

8、在这里铁芯是否粘在一起,决定的是交流电源的电压,而不是铁芯的气隙大小;

网友N:
9、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铁芯工作磁通、剩磁相同的情况下,减小气隙有增大气隙磁场强度H的作用,从而增大磁力的作用;

10、所以有“消除原来存在的间隙”,EE形铁芯粘在一起的情况;

11、但是这种情况铁芯中的剩磁并没有增加,而是两个磁极间的磁力与距离有关的问题;

12、东方把它解释为闭合磁路剩磁大,非闭合磁路剩磁小的所谓结构性问题是十分错误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唯心论”。

网友N:
13、“剩磁的数值大小与切除励磁电压的相位角有关.”,这句话是对的,因为交流磁路的磁通是交变磁通,当磁通最大时断电后的剩磁就大,反之就小;.

网友N:
14、如果实验用直流电磁铁,减小铁心气隙,可以增大磁通,增大剩磁,增大气隙磁场力;

15、这是减小气隙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增大磁通增大剩磁;一个是增大气隙磁场轻度,增大磁力;

网友AH:
挺有意思的,在嬉笑对话中掌握知识。请继续。

网友N:
刘志斌:

4、这个时间继电器原本线圈断电时,正常是是释放的;

5、如果这个实验的交流电源电压U不变,消除原来存在的间隙后铁芯中的磁通不变,只是线圈工作电流比原来小了,所以不会出现EE形铁芯粘在一起的情况;、
----------------------------------------------------------------

东方:真不知刘志斌是怎么搞的,GK36884楼 明明做过试验,EE形铁芯上磨床磨一下,消除原来存在的间隙.装好线圈和铁芯,通50赫兹交流电,断电后你会看到EE形铁芯粘在一起。可他就是采用不承认主义:“不会出现EE形铁芯粘在一起的情况”!

XW:难道他真的要证明自己“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

东方:他的出发点就是刘志斌式断言:“当铁芯磁通Φ一定时,断电后,铁心的剩磁一个样,不论有、无气隙”

XW:还有一个刘志斌断言:“变压器铁心剩磁是‘零’,是和实际相符的正确说法!”  (74楼)不知现在还坚持吗?

网友Y:
刘志斌:

4、这个时间继电器原本线圈断电时,正常是是释放的;

5、如果这个实验的交流电源电压U不变,消除原来存在的间隙后铁芯中的磁通不变,只是线圈工作电流比原来小了,所以不会出现EE形铁芯粘在一起的情况;

实验的时间继电器线圈交流电源电压U不变,还是原线圈的电压,EE形铁芯的确能粘在一起,(条件变化--就是消除了原来存在的铁芯间隙)非常明显是剩磁的作用.一般交流接触器的铁芯都有一个10--20丝的间隙,书上叫它为"去磁气隙",设想没有这个气隙..........??

网友N:
建议刘志斌过三天再来。

XW:为什么呢?

东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也去做一下GK368(84楼)的实验再来。让我们真正感到“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XW:对,上次就少了一天,达不到古人要求。

网友N:
引用 网友Y:

……电源电压U不变,还是原线圈的电压,EE形铁芯的确能粘在一起,(条件变化--就是消除了原来存在的铁芯间隙)非常明显是剩磁的作用.一般交流接触器的铁芯都有一个10--20丝的间隙,书上叫它为"去磁气隙",设想没有这个气隙..........??

9、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铁芯工作磁通、剩磁相同的情况下,减小气隙有增大气隙磁场强度H的作用,从而增大磁力的作用;

10、所以有“消除原来存在的间隙”,EE形铁芯粘在一起的情况;

11、但是这种情况铁芯中的剩磁并没有增加,而是两个磁极间的磁力与距离有关的问题;

12、东方把它解释为闭合磁路剩磁大,非闭合磁路剩磁小的所谓结构性问题是十分错误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唯心论”。

网友N:
引用 网友Y:

…… 一般交流接触器的铁芯都有一个10--20丝的间隙,书上叫它为"去磁气隙",设想没有这个气隙..........?

1、一般交流接触器的铁芯都有一个10--20丝的间隙,如果这个间隙增大,线圈电流增大,间隙小,线圈电流小;

2、间隙过小时,间隙磁场H增大,磁力增大,会出现铁芯粘在一起不能释放的情况,这时必须增大反作用弹簧的倔强系数;

3、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在电压U不变恒定的情况下,减小间隙不会增大铁芯磁通Φ,也不会增大剩磁;

网友N:
引用 网友Y:

……书上叫它为"去磁气隙",设想没有这个气隙..........??

1、“去磁气隙”的去磁,是指在气隙磁压H×l不变的情况下,减小气隙l,会增大气隙磁场强度H,反之增大气隙,会减小气隙磁场强度H;

2、“去磁气隙”的去磁,不能理解为有间隙剩磁小或者没有剩磁,没有间隙就有剩磁或者剩磁强,既东方所说的“结构性”问题是错误的;

3、东方把所说的“结构性”原理用于没有间隙的变压器,证明变压器铁芯有50%以上的剩磁的说法及其错误;

网友H:
我有点累了。我看二位都已经累了。该说的都说了。该举的都举了。实验结果大家都明白,却没有共识。理论都铺开了,公式也是大家熟悉的,但是仍然不能说服对方。

我想大家应该一句一句地互相确认。才能发现到底分歧是从那里开始的。

比如说EE铁芯断电后不放开,加气隙后就可以放开。到底是磁力的作用距离发生变化引起的还是RM增大导致磁场减小的?两种原因的区别严重影响大家的判断。

辩论首先要建立在大家共同确认的起点上开始。

网友N:
芳季累了,请保重身体!但你把上网当休闲就不会累着了!不能说服刘志斌也不是你的责任,谁叫他三天不到就又来了的?这要刘志斌自己负责!不必为此而受累!像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已经不多了。

XW:芳季就是这样的人啊!他还怕您受不了呢!如果实验结果和您讲的不一样!

东方:现在结果是出来了,和我讲的一模一样,芳季又为刘志斌担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芳季真就是这样的人啦!他是心累呀!不过不必要呀!刘志斌整个一唯心论,他和你的思想理论体系不一样。

XW: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东方:可以,但“请你不必太在意,洒脱一些过的好”我们不能做到“达则兼济天下,”但总能“穷则独善其身”吧。

           从根本上说,唯物论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

XW:那您不做实验是不是就不是唯物论呢?

东方:不!只要我的理论符合实际,就还是唯物论,而且还可以指导实践,这叫做理论的能动的反作用!

XW:那刘志斌是怎样的呢?

东方:唯心论的“理论”不符合实际,用来指导实践准保乱套!刘志斌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刘志斌的论断有两条:

1、“当铁芯磁通Φ一定时,断电后,铁心的剩磁一个样,不论有、无气隙”

2、“变压器铁心剩磁是‘零’,是和实际相符的正确说法!” (74楼)

          这两条有没有任何根据呢?是哪本书上写过?没有!是谁有测试记录?也没有!

XW:那是哪里来的?

东方:只能说是“头脑里固有的”。这就是唯心论的出处!而且还说“是和实际相符的正确说法”。他就是整个把认识论倒过来了。

芳季:我想大家应该一句一句地互相确认。才能发现到底分歧是从那里开始的。

东方:第一句就有分歧!东方认为:当铁芯磁通Φ一定时,断电后,有气隙铁心的剩磁小,无气隙铁心的剩磁大。

芳季:EE铁芯断电后不放开,加气隙后就可以放开。到底是磁力的作用距离发生变化引起的还是RM增大导致磁场减小的?两种原因的区别严重影响大家的判断。

东方:都不是!真正原因是“距离产生美……”

XW:啊?这搭得上吗?

东方:我还没有讲完呢!距离产生美不是绝对的,距离也会产生破坏作用!并不总是“小别胜新婚”,分别也会造成“移情别恋”。剩磁就是这样!你没有间隙时,吸力十足,稍一分开,就分崩离析,安培磁子各奔东西,剩磁全无!

WX:您的说法不是“唯心论”吧?

东方:发誓绝对“唯物论”!不相信可以用实验检验!

XW:检验“小别是胜新婚”,还是“移情别恋”吗?

东方:那由刘志斌自己决定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Y:

……书上叫它为"去磁气隙",设想没有这个气隙..........??

1、“去磁气隙”的去磁,是指在气隙磁压H×l不变的情况下,减小气隙l,会增大气隙磁场强度H,反之增大气隙,会减小气隙磁场强度H;

2、“去磁气隙”的去磁,不能理解为有间隙剩磁小或者没有剩磁,没有间隙就有剩磁或者剩磁强,既东方所说的“结构性”问题是错误的;

3、东方把所说的“结构性”原理用于没有间隙的变压器,证明变压器铁芯有50%以上的剩磁的说法及其错误;

本人认为是由于气隙的去磁作用,使铁芯的剩磁感应 (Br) 大大下降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Y:
引用 网友N:引用 网友Y:

……本人认为是由于气隙的去磁作用,使铁芯的剩磁感应 (Br) 大大下降了…

1、在实验室里,我们为了保持永久磁铁的磁性衰减的慢一些,常常把两个磁极用软铁链成闭合回路;

2、闭合磁路的剩磁比有气隙磁路的剩磁保持的好一些,这一点是对的,从这点出发同样的电磁铁的铁芯剩磁,气隙小的剩磁保持的好一些,强一些;

网友N:
刘志斌169楼:东方把所说的“结构性”原理用于没有间隙的变压器,证明变压器铁芯有50%以上的剩磁的说法及其错误;

刘志斌173楼:闭合磁路的剩磁比有气隙磁路的剩磁保持的好一些,这一点是对的,从这点出发同样的电磁铁的铁芯剩磁,气隙小的剩磁保持的好一些,强一些;

按这个推而广之, 没有气隙的变压器,铁芯有50%以上的剩磁的说法就完全正确了。刘志斌169楼的说法是极其错误的!

不知是刘志斌173楼清楚了还是糊涂了?

XW:当然是清楚了!要允许刘志斌承认错误!

东方:唯心论的代表人物是不容易转变的——除非经过世界观的改造。

XW:现在改造好了没有?

东方:没有呢!你看:“闭合磁路的剩磁比有气隙磁路的剩磁保持的好一些,这一点是对的”。仍然是刘志斌式“断言”,并没有“承认错误”的成分呀!结果造成了和自己其他断言的矛盾。

XW:其实很好办啦!讲一声本人搞错了,原以为剩磁和间隙没有关系,现在从实验结果来看,气隙越小,剩磁越强。对不起!让芳季受累了。

东方:还没有忘记这词儿!

XW:我认为刘志斌充其量是没有这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知识而已,这不足为怪,人总是有不知的一面,谁都一样!所以要不断学习,学到老!!!

网友Y:
由于气隙的去磁作用,使铁芯的剩磁感应 (Br) 大大下降了,--------------原因是磁路中的气隙,可以改变铁芯磁滞回线的斜率..........

网友AI:
没有上面可担心的,看一下电焊机

网友N:
引用 网友AI: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看一下电焊机

电焊机怎么啦?

XW:开机时也要嗡的一下,说不定还会跳闸,但不会坏。

网友N:
引用 网友Y:

由于气隙的去磁作用,使铁芯的剩磁感应 (Br) 大大下降了,--------------原因是磁路中的气隙,可以改变铁芯磁滞回线的斜率..........

很好!这就和刘志斌的“说‘气隙的改变…也改变了磁滞回线的形状’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瞎说!”划清了界限。

GK368很了不起!

XW:大家鼓鼓掌!啪啪啪……

东方:不能说GK368的理论修养高于刘志斌,但他抓住了事物的本质!这就是“悟性!” 还有李民51516好象也有这样的感觉。这种悟性不是以学历高低衡量的。法拉第只是一个学徒工,但却悟出电磁波的存在,而完全不做实验的理论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根据法拉第的感觉,用四个偏微分方程建立了电磁波理论,推导出电磁波的性质,居然和法拉第事先的描述基本一致!

网友N:
XW:那么这样的“悟性”是怎样得来的呢?

东方:来源于对未知世界探索的兴趣。

XW:那还要不要学习理论啦?

东方:我认为理论要学,但重在活用。刘志斌的错误,不在于他没有理论,而是孤立的静止的对待理论,以致束缚了自己的思想。例如“软磁材料剩磁小”这句话也没有错,但条件是适用于芳季式开放结构,至少是有气隙存在。刘志斌不加分析推向无气隙闭合磁路,搞得自己很狼狈。

XW:这种误解其他人可能也有,恐怕大部分搞电路的人都会认为变压器没有剩磁。

东方:是的,东方也是从发现变压器空载开机为什么会有响声?才意识到可能变压器有不可忽略的剩磁的。

XW:那您就没有刘志斌的疑问:变压器若有剩磁,还怎么工作?损耗会不会太大?

东方:有啊!这是必须解决的矛盾!新的现象和传统理念发生冲突,那只有两个结果:修正传统理念以适应新的事实;或者坚持原有理念,否定新的事实。东方是第一种方式,提出“东方猜想”:变压器有大于50%的剩磁,但不影响铁损,认为“剩磁大,铁损就大只是误解”。而刘志斌是第二种态度:坚决维护旧的理念,不惜否定事实!失去了认识真理的机会。

网友N:
引用 网友Y:

由于气隙的去磁作用,使铁芯的剩磁感应 (Br) 大大下降了,--------------原因是磁路中的气隙,可以改变铁芯磁滞回线的斜率..........

1、磁场在空气中发散存在时,由于意外做功而磁性损失,这就是气隙磁场的去磁作用;

2、“气隙的去磁作用”不要误解为东方的“结构性理论”,气隙的去磁作用,有一个时间累积的过程;

3、铁芯的剩磁大小,决定于它断电时被磁化的程度,即断电前的磁感应强度B/H;

4、“铁芯磁滞回线”反映的是铁芯的性质,与气隙无关,这个前边已经从理论上证明过;

网友N:
引用 网友N:

……新的现象和传统理念发生冲突,……东方是第一种方式,提出“东方猜想”:变压器有大于50%的剩磁,但不影响铁损,认为“剩磁大,铁损就大只是误解”。……

1、“东方猜想”变压器有大于50%的剩磁;

2、“东方猜想”原因主要是变压器铁芯是闭合结构;

3、“东方猜想”变压器有大于50%的剩磁,但不影响铁损;

4、“东方猜想”说明东方说的是他脑子里固有的、没有理论根据的、也没有实际检验的、自己编造的“猜想”

网友N:
引用善缘 的回复内容

:没有上面可担心的,看一下电焊机

1、交流电焊机,一、二有很大的漏抗;

2、这种结构主要是获得徒降的外特性,适应弧焊的需要;

3、调动铁心主要是通过调整漏磁通的大小,调整漏感抗的大小,从而改变弧焊电流的大小;

4、这个动铁心实际上是一个旁通磁路。

网友N:
这次刘志斌倒是坚持学习了三天再来,很好!看一看效果如何?

XW:世界观改造好了没有?

4、“铁芯磁滞回线”反映的是铁芯的性质,与气隙无关,这个前边已经从理论上证明过;

东方:什么时候证明过?请指出依据,不能以刘志斌式断言为准。没有根据的断言还要流于唯心论。戒之!

网友N:
XW:您要刘志斌指出理论根据,当然是为难他了,他哪有什么依据哟!我倒想您提供您的猜想的依据!

东方:那是自然!这个要求不过分,东方来举例说明:

“东方猜想”:有的变压器有大于工作磁通50%的剩磁,但不影响铁损;

XW:为什么说“有的”变压器?难道不能说“所有的”变压器都是这样?

东方:这是为了严谨,因为我们并没有研究所有的变压器,不能像刘志斌那样把一定条件下适用的现象,无根据的推向可能不适用的领域。

XW:刘志斌怎样不顾条件外推的?

东方:比如说“一定结构的软磁性材料可以做到剩磁很小”就很准确。就不能理解为“变压器铁心剩磁都为零”。

XW:为什么呢?

东方:因为东方要证明“有的变压器有大于50%的剩磁”。

XW:那你证呀!

东方:因为这是一个“特称肯定命题”,要证明它成立,只要找到一个特例就行了。

XW:这不是很方便吗?您的证明也忒简单啦!

东方:那你试一试!看刘志斌是不是认可?

XW:那不要!唯心论怎么会承认?

东方:其实特例已经有了,请看下图:

XW:当中红色的磁滞回线是做什么用的?

东方:这是材料磁场强度H远没有进入饱和时的工作磁通和实际剩磁的曲线,你看实际剩磁是不是超过它的工作磁通的50%?

XW:那是!那是!……不过,刘志斌不是说,“不能认为“磁滞回线中的剩磁”就等于材料的实际剩磁的大小,比如说材料磁场强度H远没有进入饱和,在H归零时,剩磁就可能是“零”;” 吗?

东方:可惜!事实不支持他的说法,而是毫无保留地站在真理一边!东方只是发现了真理而已!

XW:只有“而已”啦?

网友N:
XW:又过去了三天!这是刘志斌沉默的三天呀!为什么他不发言啦?不会是“理屈词穷”吧?

东方:应该说是学习的三天,进步的三天。这样的辩论还是对大家有益的,你看他在辩论中不断的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让他在网友面前展示一下学习心得吧!时间越长,体会越深。

XW:您是寄希望于刘志斌,要他厚积薄发呀!

东方:还要做到“言必有据”、“考证周详”、“行文朴实”、“议论精简”。

网友N:
引用 网友N:

1、材料的磁滞回线,图中一般给的是一条铁芯由深度饱合回去到H归零的面积最大的一条磁滞回线;

2、实际上,材料的磁滞回线不是图中画的那一条,有无数条不相交的、由大到小直到H等于零、剩磁等于零、矫顽力等于零的磁滞回线;

3、变压器、电动机等铁芯实际工作在那一条面积很小,磁导率最大的那一条磁滞回线上;

4、如果变压器、电动机等铁芯实际工作在那些面积很大,磁导率变化最大的那些磁滞回线上,铁心会严重发热而无法工作;

5、如果你设计过变压器,你在确定铁芯截面时,即确定磁通密度时,就是遵循这个原理的;

6、变压器、电机断电后,铁心的磁通是“零”!

1、东方明白磁滞回线并不是变压器铁芯实际工作的磁滞曲线;

2、但是东方画出的变压器工作的磁滞回线是错误的:

1)初始磁化曲线是包含在磁滞回线的中心;

2)实际工作磁化曲线的矫顽力远小于磁滞回线的矫顽力,就是说图中红色线不能在X轴上与磁滞回线相交重和;

3)就是说,红色线上下小了很多,左右也应该瘦很多,不能发“胖”!!!

3、既然图都画错了,说的“猜想”也不可能是正确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N:

……应该说是学习的三天,进步的三天。这样的辩论还是对大家有益的,你看他在辩论中不断的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让他在网友面前展示一下学习心得吧!时间越长,体会越深。……

1、东方能画出错误的红色的变压器实际工作磁滞回线是个进步;

2、但是比我想象的东方差之甚远,原来想东方应该明白了,因为这些我都仔细讲过了;

3、说实话我开始怀疑东方的“实力”或者“为人”!

网友N:
谢谢刘志斌对东方的怀疑。

XW:他怀疑您还要谢他干什么?

东方:要谢,如果他毫无怀疑,恐怕东方也是唯心主义了。东方感兴趣的是唯心主义如何对待客观存在的事实。

XW:他是用想象代替事实。

东方:这不奇怪,当亚里士多德断言“越重的物体下落越快”时,他就是犯了唯心主义错误。那么这个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XW:是头脑里固有的?

东方:其实,错误思想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也是来源于实践!只不过它不是正确的反映,而是错误的反映!亚里士多德看到石头下落很快,而雪花飘飘很慢,就想象出“越重的物体下落越快”。地球中心论也是他提出来的。也就是从日月星辰东升西落得出来的印象。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总比说“天圆地方”进了一步。但当哥白尼发现了地球围绕太阳转之后,有人还顽固坚持地心说,甚至迫害不同意见者,就显现出唯心论的反动性来了。

XW:刘志斌呢?

东方:唯心论的本质是一样的!讲不过时就来其他办法!先把东方整成“油嘴”,现在又开始怀疑东方的“实力”或者“为人”!

XW:这才是“开始”啊!接下去如果他有权,会不会把东方整到克拉玛依去为祖国献石油?

东方:那好啊!东方猜想用于抽油机一样可以发挥作用!言归正传,刘志斌又有什么错误?

XW:错的太多了:“初始磁化曲线是包含在磁滞回线的中心”
         这里是一个概念问题:什么是“初始磁化曲线”用在什么地方?

东方:他用“初始磁化曲线”说明东方画错了,刘志斌说:

2、但是东方画出的变压器工作的磁滞回线是错误的:

1)初始磁化曲线是包含在磁滞回线的中心;

XW:他认为您要是画上初始磁化曲线就对了。可能他就不知道什么是“初始磁化曲线”吧?您就给他讲一讲吧。

东方:先要刘志斌讲。为什么“初始磁化曲线是包含在磁滞回线的中心”东方的变压器工作的磁滞回线就是错误的?

XW:会不会又要学习三天?

东方:三天不三天问题不大,关键是符合道理。“但是比我想象的差之甚远”说明不能靠“想象”!要靠实践!

XW:这就是唯心主义的特点呀!

网友AJ:
变压器空载上电合闸时有较大的冲击电流,在变压器你造成电磁噪声。

网友N:
引用 网友AJ:
变压器空载上电合闸时有较大的冲击电流,在变压器你造成电磁噪声。

东方:这个现象已经得到共识:空载上电合闸时有较大的冲击电流,所以有“嗡”的一声。问题是“为什么空载上电合闸时有较大的冲击电流呢?能不能想个办法让它安静地上电,不要产生有害的冲击?”

XW:人家认为这是正常现象,您就别瞎操心了。而且也不可能解决。

东方:这怎么是瞎操心呢?而且一定能解决。

XW:怎么解决?

东方:就是克服剩磁的影响。

XW:这就不容易得到认同,刘志斌还说您磁滞回线画错了!

东方:那是他不懂“初始磁化曲线”的缘故!让他学习三天再说吧!

XW:好!三天学会一条曲线,准保能行!

网友N:
XW:又过去三天了,刘志斌还在“学习”。难道他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初始磁化曲线”吗?

东方:不要着急!想必他有难处吧。

网友N:
XW:咦!过了三天啦!刘志斌呢?

东方:沉默无罪!你可以让他多学习几天啦!股市有句名言,叫做“横盘有多长,竖盘有多高!”他是精工出细货呀!何况是世界观的改造,刘志斌,他容易吗?

XW:你可以沉默,但你的竞争对手不会沉默!

东方;没有人和他竞争!只要能改变唯心主义思维方式,大家欢迎刘志斌 的理性回归!

网友N(2009-06-21):
XW:刘志斌身体好吗?

东方:身体没有问题,主要是“初始磁化曲线”没有想通,只好沉默了吧?

XW:不对啊!唯心主义还有什么想不通?是不是他老在反思啦?

东方:好事儿!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XW:也不要被动地等他爆发了。你得先把“初始磁化曲线”的概念讲一讲吧!看一看是什么高科技难倒了刘志斌?

东方: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学问,但是刘志斌乱套了,所以陷入困境。我们引进一段文章,先看附图:

研究铁磁材料的磁化规律,一般是通过测量磁化场的磁场强度H与磁感应强度B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的。铁磁材料的磁化过程非常复杂,B与H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当铁磁材料从未磁化状态(H=0且B=0)开始磁化时, B随H 的增加而非线性增加。当 B增大到一定值 后, 增加十分缓慢或基本不再增加,这时磁化达到饱和状态,称为磁饱和。达到磁饱和时的 H和 B分别称为饱和磁场强度和饱和磁感应强度(对应图1中Q点)。B~H曲线OabQ称为初始磁化曲线。当使H从Q点减小时, B也随之减小,但不沿原曲线返回,而是沿另一曲线QRD下降。当 H逐步变小至0时, B不为0,而是Br ,说明铁磁材料中仍然保留一定的磁性,这种现象称为磁滞效应; Br称为剩余磁感应强度,简称剩磁。要消除剩磁,必须加一反向的磁场,直到反向磁场强度 H=-Hc , 才恢复为0,Hc称为矫顽力。继续反向增加 ,曲线达到反向饱和(Q‘点),对应的饱和磁场强度为-Hm,饱和磁感应强度为-Br 。再正向增大 ,曲线回到起点Q。从铁磁材料的磁化过程可知,当磁化场 H按 Hm→0→-Hc →-Hm →0→Hc→Hm  依次变化时, B所经历的相应变化依次为Bm →Br →0→-Bm →-Br→0→Bm ,这一过程形成的闭合B~H曲线称为磁滞回线。

XW:就这么个概念,刘志斌能不懂吗?

东方:但他要用来证明“东方画出的变压器工作的磁滞回线是错误的”,才会说“初始磁化曲线是包含在磁滞回线的中心”。磁滞回线的中心在哪里?不就是坐标原点吗?B~H曲线OabQ称为初始磁化曲线,它怎么能包含在原点之内呢?

XW:用刘志斌的话说:“初始磁化曲线包含在磁滞回线的中心”的说法是他脑子里固有的、没有理论根据的、也没有实际检验的、自己编造的“谎言”!

网友AK:
加个电磁抗干扰器试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N:

…B~H曲线OabQ称为初始磁化曲线…

1、“B~H曲线OabQ称为初始磁化曲线”这句话是对的;

2、它不和磁滞回线Bm →Br →0→-Bm →-Br→0→Bm重合,处于磁滞回线的中心;

3、变压器铁心的实际工作磁滞回线也总是以起“初始磁化曲线”为中心;

4、变压器铁心的实际工作磁滞回线也总是以起“初始磁化曲线”为中心,工作在以b点为上限的磁滞回线上;

5、变压器铁心的实际工作磁滞回线也总是以起“初始磁化曲线”为中心,工作在以b点为上限的磁滞回线上,不仅剩磁减小,娇顽力也同时减小,不会与铁心材料的磁滞回线Bm →Br →0→-Bm →-Br→0→Bm重合;

6、现在可以看出东方画的变压器铁心的实际工作磁滞回线的错误是:

1)OabQ初始磁化曲线与磁滞回线D`-Q段重合;

2)变压器铁心的实际工作磁滞回线也与磁滞回线D`-Q段重合;

3)变压器铁心的实际工作磁滞回线的娇顽力是DO-OD`;

网友N:
引用 网友N:

东方:其实特例已经有了,请看下图:

网友N:
东方请回复!最好看看书,说准确点!

网友N:
刘志斌学习了这么长时间应该拿出点根据来,您看书的图呢?怎么贴的是东方的图?

网友N:
引用 网友N:

……怎么贴的是东方的图?

1、用东方的图说明东方“画的图”是错误的;

2、这样可以少说很多话!

网友N:
东方的图是人家厂家提供的标准曲线,因为和刘志斌的唯心论不一致,就被宣布为“是错误的”。还说“这样可以少说很多话!”现在允许您多说话,您说人家图画错了,那就不要引用啦,您说应该怎么画?请亮剑!

XW:他可能想“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吧!

东方:那也得“慢慢的绽放”,不要一直“试探网友的等待 ”呀!~

网友N(2009-08-20):
请看论坛往日盛况。

怎样才能再现辉煌?

网友AL:
应该是冲击电流太大造成的这种现象.

网友AM(2009-11-28):
学习学习真是太精彩了

网友AN:
正常的声音.变压器大声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