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RS.EO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4-22):
这个是WinCC关于SQL数据库的一小段,其中的RS.EOF是啥意思的?谢谢啦

strSQL = "select * From SQL_DATA "

Set Rs = cn.Execute(StrSQL)

If Rs.EOF Then 。。。。

Else

Do While Not Rs.EOF

。。。。。。。

楼主:
还有

Do While Not Rs.EOF

.......................

         Rs.MoveNext

LOOP

Rs.MoveNext是啥意思的?这些在哪儿可以查到的啊

网友A:
呵呵你这个是软件编程方面的。

Do While Not Rs.EOF

.......................

Rs.MoveNext

LOOP
如果不是最后一组数据,向后移动,在搜索时常用吧

网友B:
这是数据库有关的概念

数据库记录集RS,

RS.EOF 表示记录到了最末,RS.BOF表示记录到了最开头

楼主:
我明白了。这些都在ADO手册里面讲到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