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J300变频面板能读不能写,是哪个参数解锁

楼主(2009-04-22):
求助..日立J300变频面板能读不能写,是哪个参数解锁

网友A:
日立J300好象没有参数锁定功能,你可以将参数重新设为出厂时的设定值(初始化设定)参数b084=1,b085=1

再按住FUNC,UP,DOWN键后,按STOP/REST键,当显示开始循环显烁时,先松开STOP/REST键.然后松开所有键.

当显示器显示d001时初始化结束.

初始化后,再重设参数试下

网友B:
J300的解锁 是C1-C7的其中有一个参数设置15,把这个端子找到而后短接公共短,并且把15该成其他参数就可以解锁 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13851638925 章叶忠

网友B:
小南南 你说的初始化是SJ300 不是J300。

网友C:
如果使用DOP锁的,只能使用DOP解,其他方法全部没有效果!

楼主:
谢谢二楼的章师傅.原来C2参数设置15.把15该成其他参数就解锁 了

网友D(2009-11-07):
瞿工,你好,请问你有没有J300的远程操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