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频变频器带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9-04-23):
请教:中频变频器带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问题

电机A功率为1.1KW,380V,4级,额定频率为50HZ/60HZ;
中频变频器B:220V,适配1.5KW电机,输出频率为0.5~1300HZ;

请问用该B中频变频器带A电机,让电机经常在3000转左右运转(目标频率为100HZ)做雕刻用(负载很轻),这样对变频器或电机有什么损伤吗?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对电机或变频器有什么损害~

网友A:
我想电机会产生高温吧?因为磁密的关系,我也不懂,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频率为100HZ,横功率,电机会产生高温,线圈加速老化,应该加强制散热,其它的没有什么问题。

你不可以换一台2级电机吗?(需考虑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