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PServer和MODBUS电量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9-04-23):
       我用的KEPServer软件读取带MODBUS协议的电量表里面的电量数据,里面的电量数据用的是IEEE754格式表示的是一个实数(比如电压),分别放在两个MODBUS的地址中,这样一个电量数据就分两次从两个MODBUS的地址中读取上来,读取上来的数据不能直接显示实际的电量数据,在KEPServer可不可以直接把两个地址的数据转换为实数呢?或者KEPServer可不可以一次读取两个MODBUS地址的数据呢?

      请用过KEPServer和电量表通讯的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用用TYServer试试,可以通过对实数的4个字节进行排序。非常方便

可以从下面直接下载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8-BD7E-996843EE4E5F

楼主:
不错,这是个好东西,我下载下来试了下,很好用,我要向我的朋友些推荐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