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3825芯片的输出占空比的调整

楼主(2009-04-23):
有没有人对UC3825芯片的控制熟悉呀?我的是电镀用的高频开关电源,里面用了UC3825推动MOS管,经隔离变压器后输出触发信号触发IGBT,UC3825是怎么样调整它的输出占空比的呢?由于插入不了图片,无法给出电路图,不好意思了!

楼主:
看来没有人知道,或是不想说呢?

楼主:
今天我可以发图上来了,大家帮看一下,这个图里面,怎么样,可以改变UC3825的输出占空比呀?

网友A:
改变2脚的电压,可改变占空比.

楼主:
改变2脚的电压,是按什么样的规律在变化呢,比如说,是电压升高,占空比也升高,或是电压升高占空比反而下降呢?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占空比过大,最大值超过我们的欲设值!

网友A:
2脚是误差放大器的同相端,一般接基准电压,图中的R1,R2分压即是.2脚电压高,占空比高.

实用的电路应该有给定环节,图中看不出,可能是从图最左边D8上方有一短线的地方输入.

实用的电路应该有反馈环节,图中看不出. 检查反馈是否有问题.无反馈将造成输出电压/电流过高.

楼主:
看来是图不全,我这些图都是看着实物画出来的,我现在把整图都发出来给你帮我分析分析,但是这只是大概的图,

多层板,有一些线找不到!

楼主:
这是下半部分,请参看分析

楼主:
这是下半部分,两个加起来,算是一部分

楼主:
这就是那个U5相信也就是它给的反馈信号了

楼主:
老愚者先先,你若是还是看不清楚的话,你有没有电子邮箱,我发整个电路图让你帮我研究研究!

网友B:
这是台湾某知名整流机厂家的线路,COPY线路是触法的,请注意!

楼主(2009-06-02):
图纸是自己分析跟据实物抄画的,主要是搞清楚原理用于维修,并没有伤害任何机密,何以触法?

呵呵,其实台湾某知名整流机厂家何不是抄人家国外的设计图纸?

知道的可以向大家说说,一起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C(2011-09-18):
发整个电路图到1170300100@qq.com让我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