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中延时

楼主(2009-04-23):
请教,MCGS中可以有两个定时器吗?  另外,如果想延时100MS实现一个功能,怎么做延时?谢谢

还有,如果设备的采集时间设置太短,会有什么弊处吗?谢谢

网友A:
1.可以的,你做多少个定时器都可以。
2.延时函数:!Sleep(mTime)函数意义:在脚本程序中等待mTime毫秒,然后再执行下条语句。只能在策略中使用,否则会造成系统响应缓慢。返 回 值:数值型。返回值=0:调用成功;<>0:调用失败。参 数:mTime,数值型,要等待的毫秒数。实 例:!Sleep(10)。
3.如果设备的采集时间设置太短,有时会采集不到数据或通讯状态在0和1之间跳变

网友B(2010-07-08):
控制要求:

1、气压罐(S1)压力低于设定值(压力传感器S1=0)而且雨水罐液面高于下液位(S4=1)时,水泵2启动,气压罐压力增加,待S1=1时,延时5s停止Y2.

2、液面低于下液位(S4=0)时,水泵Y2不能启动

3、液面低于中液位(S3=0)时,进水阀Y1开启,注入净水

4、液面高于上液位(S2=1)时,进水阀Y1关断,停止注入净水.

程序:

IF Y1=0 THEN 水=水+1
IF Y2=0 THEN
水=水-1.2
水1=水1+1
ENDIF
IF S1=0 AND S4=1 THEN Y2=0
IF S1=1 THEN ZHV2=1
IF ZHV1=1 THEN
Y2=1
ZHV2=0
ENDIF
IF S4=0 THEN Y2=1
IF S3=0 THEN Y1=0
IF S2=1 THEN Y1=1

我是用定时器做的,麻烦老师们帮忙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帮忙指教一下,定时不能用,学生学疏才浅,不理解,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