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机电压越大反而电流越小

楼主(2009-04-23):
为什么电机电压越大反而电流越小
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电流线电流分别是多少?相电流分别是多少?请例出工式?
功率除以电压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1.732

网友A:
理论值和实际值之间的关系

网友B:
要看你电动机功率有多大。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C:
P=U×I   功率一定了,电压当然越大,电流就越小了,这就像高压输电一样

网友D:
这么简单,就说玩了,,,

网友E:
理论值和实际值之间的关系P=U×I

网友F:


网友G:
应该是遵循能量守恒定律吧

网友H:
带什么负载,功率一定吗

网友I:
输出功率一定,电压高电流当然小

网友J:
P=U×I 功率一定了,电压当然越大,电流就越小了,这就像高压输电一样 初中学的

网友K:
这是应遵循能量守恒,

网友L:
仔细研究电工手册,里面有解释

网友M:
靠!你在看看电工基础吧

网友N:
服了呐,学没学过电路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P:
P=U×I 功率一定了,电压当然越大,电流就越小了,这就像高压输电一样

网友Q:
1,因为P=U×I ,电机的 P 功率一定,U 电压大,当然 I 电流小啦

2,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电流线电流要看你电动机功率有多大,I 相=U 相 / R

3,功率除以电压不行,为什么还要1.732,因为线电压与相电压的关系是根号3

网友R:
你上的什么学呀?多看看书吧这样简单的问题

网友S:
没上过初中物理啊 gj

网友S:
没上过初中物理啊 估计是没上过

网友T:
功率=电压×电流 当功率一定时,电压增大,相应电流就应该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