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FIX如何通过COM1口发送和接收数据

楼主(2009-04-23):
ifix中COM口的驱动怎么调用呢,请提示一下,我想让IFIX与COM口通讯的设备进行串行通讯.

网友A:
在VBA中自定义一个窗体,插入MSCOMM控件即可

网友B:
加MSCOMM控件

用MOXA的PCOM控件

或写OPC,DDE等驱动

楼主(2009-06-08):
我使用了KEPWARE作为PLC的驱动,与iFIX进行通讯.

网友C:
MatrikonOPC Server for Intellution iFix 也许对您有帮助,访问该链接http://www.matrikonopc.com/opc-drivers/221/base-driver-details.aspx, 点击“Request a quote" 然后您会被邀请填入一些大概信息,我们会有专人跟您联系关于该服务器的下载使用和具体细节。

如果您对访问英文界面有一定障碍,欢迎您联系我:jane.zhang@matrikonopc.com.

谢谢!

JaneMatrikonOPC

www.matrikonop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