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PLC地址分配的问题

楼主(2009-04-23):
请问一下用组态王能与10台三菱FX2NPLC通迅吗!而且是编口行吗!站址怎样分配呢!

楼主:
请问一下用组态王能与10台三菱FX2NPLC通迅吗!而且是编程口行吗!站址怎样分配呢!

网友A:
可以呀!你要加串转换器,然后再分配串口就可以了,我最近也是在作这样的工程,绝对可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可以呀!你要加串转换器,然后再分配串口就可以了,我最近也是在作这样的工程,绝对可以的呀

有没有距离的限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