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李工触摸屏里小数为啥不显示

楼主(2009-04-23):
李工:我往触摸屏里输入一个值传入PLC里。比如:我输入15.2.触摸屏显示15.输入15.8触摸屏里显示16.这是事么回事。我需要显示小数的。这该着么做?触摸屏式台达B系列DOP04。软件是2.00.05

网友A:
应该是你没有选择小数位吧,

楼主:
选了。也许我搞错了。那请教一下,怎样做才对?

网友B:
(1)建立一个设置按钮

(2)点击按钮属性的"Detail"

网友C:
没有设小数位,当然不行了,四舍五入了!楼上说的做就可

网友D:
数据类型设置有问题,还要选择小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