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100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上怎么设参数啊?

楼主(2009-04-23):
丹佛斯VLT100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上怎么设参数啊?,我用一个压力传感器当反馈压力,参数怎么设置啊?还有是不是要设置一个参考值啊?参考值可以用电位器给定吗?

网友A: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是VLT2800的,不知怎样设置参数!望知情的朋友能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B:
必须要设置一个参考值,这个参考值可以在变频器参数中设定,至于能否采用电位器给定,我手边没有说明书,没研究。

不过一般采用变频器面板设定就可以了,很少有人采用电位器给定的。如果采用PLC,也可以在触摸屏上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