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斌老师:变频器轻载电流为何小于空载电流?

楼主(2009-04-23):
偶然发现奇怪现象,变频器拖动异步电机,加轻微负载时电机电流比完全空载还要小,负载加到一定程度电流才开始加上去,成一V型曲线,不知为何?

网友A:
因为空载的时候变频器输出谐波较高,对灵敏度较高的闭环霍尔有干扰,其实是没有电流的,当变频器带上电机负载时输出波形有所改善,这样测出的电流值比较准和稳定

楼主:
晓升:我看的不是变频器的电流读数,而是在变频器输出端串接了一个真有效值的电流表,也是以上规律。

楼主:
急盼刘老师给出指导意见!!!

网友B:
问一下:你所说的空载和轻载是在同样的频率下吗?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C:
加轻载后,直流母线开始输出功率,导致其平滑度降低,直流母线电压下降。

进一步引起输出电压下降,由于此时转子加载对电流增加的影响比较小,电流的变化主要是励磁电流发生减少而引起。

网友D:
很久没有看到老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于网友A:我看的不是变频器的电流读数,而是在变频器输出端串接了一个真有效值的电流表,也是以上规律。

你好,在空载状态下,电流电中理论上是没有电流的,而你将电流表接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实测是有电流的.我认为是因为变频器的调谐载波引起的.一般这个载波频率都有15khz.它会向外辐射能量,会在电流表的线圈上感生出电流.

网友C:
TO 杨中格:

“变频器的调谐载波"  应该不区分轻载、空载,不会在空载时就感应得大一些.

 "在空载状态下,电流电中理论上是没有电流"  电机存在空载励磁电流,30%~60%的额定电流。

网友C(2009-06-10):
对不起,本人担心以前在8楼的说法有问题,因为在实践中发现轻载时母线电压没有明显减少,不足以导致电流的变化量这么大。

有一个猜想,不知能否解释该现象:

问题可能处在励磁电流上?

空载时定子电流形成的磁路可能处于轻度饱和状态,磁化电流增大并导致电流畸变率增大。

当加入轻负载后,转子感应出电流,建立转子磁通并抵消了一部分的定子磁通,从而解除了主磁路的饱和状态,电流恢复到正弦波形,此时电流反而减小。

网友F:
最具性价比--三晶高品质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