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 400 OPC SEVER 问题!

楼主(2009-04-23):
我用s7 的opc sever在下位配置里做了两个连接,分别连接2个400cpu分别把它们命名为
S7 connection_1和S7 connection_2,如何能实现在上位wincc6.0里切换来调用这两个
cpu里的数据,我想通过按钮切换两个连接名称来实现,但不知道去改变哪个参数,请高
手指教!!!

网友A:
为啥呀切换呀,同时采集上来不就ok了,你不想显示某个,就不显示某个连接的数据。

网友B:
有时编程人会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