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挤出机控制故障

楼主(2009-04-23):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挤出机主机控制柜里的西门子S7-200PLC控制  主机启动调速   牵引启动调速 和牵引履带压紧放松  牵引履带压紧和放松是由PLC224模块的两个输入点控制  , 履带压紧的继电器是由一个扩展模块输出控制的。然而在试机过程中 动作都正常 运行了一段时间  牵引履带压紧就没有输出了   然后履带压紧输入信号是有的。无输出。但是换一个CPU224模块又正常了。 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出现同样的故障  我量了输入点的信号电压 是24V是正常的    请问各位兄弟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谢谢各位兄弟指点!

网友A(2009-06-04):
估计是程序问题时有时无,然后看看是否干扰引起。

网友B:
查输入控制信号,是不是有变动

网友C(2009-07-29):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时间运行久了出问题?

网友D:
输入信号是有,但内部是否有其他连锁的程序存在,要不就是用到国产的仿品了。还有要不是拖欠货款什么的,厂家预留了试机时间在里面!有时间多多交流交流QQ:495118878

网友E:
输入信号有,说明输入没有问题,输出没有,问题出在模块里边,按照现象分析应该是程序出了问题,应该是程序中的 互锁出来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    确实是程序的问题 跟硬件没关系     被编程的公司给忽悠了!

网友F(2009-09-04):
这种问题好简单的了,你监控PLC看看DA/AD地址就行了

网友F:
履带压紧应该是开关信号吧,和模块有什么关系呀,查一下气压控制

网友G(2009-11-25):
谁有江苏维达机械设备厂生产的PPR,PE管材生产线的原理图纸,旧设备维护,没图不好恢复,谢谢工控的朋友帮忙啦,如有和我联系,QQ:445772180

网友H(2010-10-09):
s7-200,s7-300维修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