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决伺服电机噪音问题

楼主(2009-04-23):
帮客户修了4台施耐德Lexium17d伺服驱动器,此驱动器由于直流输出短路,坏了整流模块和继电器,维修完毕,客户试机如下(本人不在现场):

将正常工作的一台伺服电机和驱动器拆下,用维修过的驱动器带电机放地上空载测试,发现一台驱动器运行2000转/分以下速度时正常,速度再高就有噪音产生,有一台1500转/分以下速度时正常,速度加到1700转/分就会有不太稳,较大噪音产生,还有一台空载运行到1000转/分时就会产生很不稳定很大的周期性噪音。而用原来机台的驱动器带电机高速时都很平稳。

注:全部驱动器传送的参数一样,且由施耐德技术服务人员操作。

各位老大,能否分析一下个中原因?是否带上负载以后就不会有所谓的噪音?

楼主:
哪位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叫施耐德技术人员测试三相UVW电压,都是平衡的。

网友A:
应该是几台驱动器设置的增益不同,造成电机在不同的转速下自激。请把待测的驱动器与参考驱动器的参数调成一致试一试。

网友B:
楼上的,楼主已经说了,有施耐德的技术帮忙,全部参数都一样。。。

楼主带上负载试过么?保护参数设置合适的话,带负载试试撒。。。

网友A:
对不起,没有注意楼主后面的话。

直流母线上的大电解电容是否全部完好?

带上负载噪音会不同的,不同型号的电机也会不同。

楼主:
用户和施耐德技术人员不敢带负载试,说万一损坏了电机就亏大了。

网友C:
建议测一下直流母线电压

网友B:
关注中。。。。楼主有结果了么?

网友D:
证明那个施耐德的技术员也是新手,伺服修了,带载有怕烧电机的想法太不可理了。伺服的UVW输出中有最少两项是进行电流检测的,只要接地好,不会烧编码器,怎么试都可以。

网友B:
伺服的UVW输出中有最少两项是进行电流检测的,只要接地好,不会烧编码器,怎么试都可以..

是这样么?期待楼主解决。。。WAITING...

楼主:
偶也怀疑施耐德派出的技术人员的能力,甚至怀疑他有没有将参数设定成一致。只因我处没有电机测试,所以由着客户咋呼,嘱其上机台测试,节后等消息。

网友E:
伺服驱动器出厂时有很多 内部参数设置,用来匹配控制板和功率板,楼主可能换了功率板,但是内部参数没调整。还有可能是几个轴的负荷惯量不同,导致参数一样,而电机效果不一样,如果这种情况需要从新调整PI,或者负荷惯量.

网友F:
还有可能是几个轴的负荷惯量不同,导致参数一样,而电机效果不一样-----楼主已经说了,是把伺服电机拆下空载上电,仍然是上述情况。电机空载轴上的复合惯量应该相差无几才对

网友G:
伺服驱动器干什么用的?、、

网友H:
照你说的现象估计是反馈系数的问题 但你说参数一样 建议把整流模块和继电器互换一下试试  结论估计会有价值

网友I:
请问楼主是否有Lexium17d的资料,能否给发一份!谢谢!

zzy147@vip.sina.com

网友J(2009-06-07):
是不是吱吱的响,你对噪声描述的不完全,应该说清楚点,如果是吱吱的响问题不大,带载后就应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是否有Lexium17d的资料,能否给发一份!谢谢!

施耐德的网站有,可以下载。

楼主:
终于试好了,带上负载就没有问题。

网友K(2009-09-01):
13楼PistoN  仁兄说的没错,伺服驱动器一般功率小于变濒器,精度又很高,所以对电机的负荷惯量要求严格,如果过大或过小(比如空载),都不能实现良好定位精度!!

网友L(2011-05-18):
可以适当增大载波频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