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故障

楼主(2009-04-23):
我要用梯形图写条程序来判断PLC故障,该怎么写,哪位大哥知道告诉小弟.谢谢!

网友A:
用功能块,具体可在帮助中查到。

网友B:
判断PLC系统故障必须用功能块  你应该仔细看看手册

网友C:
调用相应的OB组织块,然后在里面编你的报警处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