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画面跳转与调用问题

楼主(2009-04-23):
    小弟第一次使用台达触摸屏,之前一直使用的PRO-FACE。所以比较关心台达触摸屏能否实现PRO-FACE的U_TAG功能,及画面的自动跳转与子画面的自动调用。以及如何实现,是否都需要用的宏语言。

   PRO-FACE触摸屏一般设定为当前画面页数为D0,而想跳转画面的话则是将跳转画面数写入D8,台达触摸屏有个D0的系统控制区,不知道是否能同时起到读取当前画面数与PLC写入跳转的功能。台达触摸屏D0的不同长度有什么区别?

   另一个问题,由于监控的状态点较多,当跳转画面时会有一定的延时,而监控画面中设了一个按任意部位跳回转换画面的隐藏按钮,延时的存在使的一不小心心急多按了几下就会在监控画面与跳转画面来回跳转。不知道如何用宏命令实现按住按钮几秒后才跳转的功能?

 不胜感激!

网友A:
首先台达人机是可以完成proface的U——TAG功能,在台达人机内这个功能是子画面和底层画面。不需要用宏来实现的

台达有8个字的控制区,控制区地址可以由客户自己定义,比如起始定义为D0,长度定义为X,那么D0~D(X-1)功能全部开启,其中D0就是画面页数寄存器。即画面页数写入D0,则直接跳转到该页画面。

最后一个问题,每个按钮都是有最小按压时间设定的,可以使用这个时间来控制页面跳转

也可以通过宏指令来完成时间判断然后画面跳转

楼主:
谢谢aibi,想不到您这么快就回帖,还这么详细。最小按压时间以前确实没注意到过,台达果然是很人性化啊,以后计数清零按钮就不用在PLC写延时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