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PLC相关问题

楼主(2009-04-23):
小生刚入门时间不长,可公司里用的设备大都是S5 PLC ,现在找点资料都不好找了。现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师傅。

1。带存储卡的PLC ,如何将存在卡中的程序,复制到PLC中。

2 .  我现有STEP5 V7.2软件,但不会用它对PLC进行像STEP7一样的实时监视。同样也不会将PLC中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中。

有哪个好心师傅能给个提示吗?简单的操作流程也好。

谢谢了先

网友A:
你还差一个PG65的编程器,不过,就算你有现在也用不了,(启动盘也不能用)现在的电脑要监控的话还要安装PG95运行程序。存储卡上的程序是不可以修改的。存储卡上的程序是不用上传到P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差一个PG65的编程器,不过,就算你有现在也用不了,(启动盘也不能用)现在的电脑要监控的话还要安装PG95运行程序。存储卡上的程序是不可以修改的。存储卡上的程序是不用上传到PLC的

我不是要上传存储卡的程序,而是卡中的程序怎么样才能恢复到PLC中,可以不用电脑来操作吗?

网友B:
改Setp7就OK,老系统很麻烦。

楼主:
呵呵是有点麻烦,但现在是没有办法呀,金融危机下公司也不想改

网友C:
STEP5 V7.2软件 中有个在线功能,点击在线后就可以监视PLC了,前提你得有S5的编程电缆。如果以后需要将S5改造成S7,可以找我,我改过多套S5系统了。E-Mail:blockke@tom.com

网友D:
S5的老古董啊,我们这也有,我们用的PG710,你有编程电缆吗?

存储卡里的程序回复到PLC,要分情况了:1,卡可以插到CPU上,上电后作总复位就可以加载到PLC里了;2,卡不可以插到CPU上,这就得用有可以读/写卡的PG,先把程序读入,再下载到PLC里,还得看和原程序对应的CPU型号是否兼容,否则出错,运行不起来的.

具体操作因CPU型号不同有一点区别.你得说详细点.如果你在长三角地区,或许我能帮到你点忙.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已解决了,我采用的方法是,把PLC上的电池拿下了然后放入我要复制的卡,开机上电。STOP灯闪了一会,机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