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好:请问威伦MT506与台达变频器采用MODBUS通讯

楼主(2009-04-23):
各位大侠好:请问威伦MT506与台达变频器采用MODBUS通讯 如何设置参数 能在触摸屏中设置修改频率 等 且与2台同时通信又该如何设置

网友A:
你用506的可能速度不一定让人满意,最好用6000或8000的,用506的,与两台通讯在系统设置里要把地址改为扩展模式。工控交流:45727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