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面板坏了

楼主(2009-04-24):
在现场用的一台ACS350的变频器的操作面板突然不显示内容了,但是变频器还能正常运行,面板左上角的指示灯还亮,这种情况下不知道面板还能不能用了,是不是还要换一个啊!

网友A:
350和510的控制面板是通用的,可以联系我13911783732  孙工

网友B:
把面板换到别的变频器上,如果现象一样,那就是面板坏了。

网友C:
建议换到其它变频器上试一下,如果不行可能是坏了,也可找技术人员看一下,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看能否帮你忙。0755-83843111-288

网友D:
找变频器提供商!ABB 传动联盟的服务不是盖的

网友E:
是不是面板接触不好啊?如果面板接触不好的话检查下插件啊,实在不行再换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