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V电源的相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9-04-24):
线电压是380V,那相电压呢?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这问题问的好,我也不知道正想问呢?不如你帮我查查电工基础再贴上来告诉我吧

网友B:
看电工手册,理论的知识里面都有

网友C:
380/1.732=220

网友D:
相电压等于线电压!!!!!!

楼主:
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E:
线电压指火线-火线之间的电压 相电压指火线-零线之间电压

同种情况下 为根号3关系

网友F:
联结方式应该为星型的 线电压L-L之间的电压,相电压L-N之间的电压

之间的关系380除根三

网友G:
找本电工基础看看。

网友H:
这么强的问题,不错,呵呵!

网友I:
支持3楼的观点lllll

网友J:
同意3楼的,220V

网友K:
12楼说的对,线电压是相电压的根号3倍。如果要说为什么可不好说,还是看看书上用相量图给你分析吧!

网友L:
建议多看看电工基础的书籍

网友M:
这跟负载接法有关,看是星形或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N:
相电压是220啊,根号3倍就是线电压了.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O:
这个问题电工都知到 。。。。。。。。。。。。

网友P:
线电压是相电压的根号3倍

网友Q:
相电压 220V

网友R:
A,B,C三相电,线电压=Uab=Uac=Ubc,即任意两相之间的电压;相电压=Uan=Ubn=Ucn,即任意一相和N相(中性线,零线,不严格的说法也可以称 对地)之间的电压。

三相电,线电压=相电压*根号3

               380/1.732=220

网友S:
建议多看看电工基础的书籍,这样基础的问题,还是自己解决为好。

网友T:
相电压 220V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U:
大家回答的都非常对!!!!

网友V:
              na那要看是角接还是星接。找基础书就知道了

网友W:
相电压=线电压/1.732=220

网友X:
找本书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X:
220伏比380伏安全 但是要转换相同的功率的话220伏电器需要更大的导线(导线大意味着整机体积的加大以及制造运输成本提高) 所以对于大功率的电器(比如大的单相电焊机) 为了减小导线线径以及整机体积 进线电源多为380伏 而对于家庭用电和一些手持电动工具之类 为了安全而多用220
还有220一般是指单相 是三相中的某一相 单相负载虽然安全 但是使用性能比不上三相负载 而且单相接得过多会影响三相系统的负载平衡 它只适合于安全要求高或是没有三相电源的地方
380一般是指三相 它用得很多 因为全世界最普遍使用的异步电机需要三相输入才能获得好的起动性能和运行性能
至于单相380一般只用于大功率而安全要求不高的场合
但也不宜大量使用 因为它同样影响三相电网的平衡运行
如果在电机上铭牌上看到220/380V标志必定同时注有联接方法
实际电源电压220时绕组须接成三角形
如果实际电源电压380时必须将绕组改成星形
否则烧坏电机
如果在电焊机上看到220/380V标志
表示两种电压供选择 必定有三个以上的接线端 必须根本上面的标示接线
如果无标示
可用220伏试接(因为用低压接到高压端子是不会烧坏电机的)看电焊机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Y:
星形连接相电压是线电压除于根号3,三角形连接:相电压=线电压,

不考虑是星形还是三角形讲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Z:
很雷人的问题,不懂的路过!

网友AA(2009-05-29):
看来我们的电工真的要好好学习一下基础知识了。

新麦子~!

网友:
  基础知识~!

网友AB:
相电压是220啊,根号3倍就是线电压了看看电工  基础知识~!

网友AC:
要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了,不能干了一辈子的电工连相电压和线电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AD:
电压是220啊,根号3倍就是线电压了

网友AE:
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B:
电压是220啊,根号3倍就是线电压

网友AF:
相电压和线电压是一种向量的关系,夹角120度的220的向量相加就得到了380大小的向量线电压

网友AG:
星形连接相电压是线电压除于根号3,三角形连接:相电压=线电压,

网友AH: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的好,我也不知道正想问呢?不如你帮我查查电工基础再贴上来告诉我吧

多鼓励,少打击!!

网友AI:
电压是220V,

网友AJ:
我刚作电工的时候也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AK:
380/1.732=220 ,            根号3关系

网友M:
要看接法是星形或是三角开。

网友AL:
这样的问题还要问 要多看书,是最基本的。就是220V

网友AM:
哎。。年纪大了。。忘记了

网友AN:
不知楼主是不是电工啊?

网友AO:
人气不错呀!~我也来看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