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0kva变压器能否带540KW

楼主(2009-04-24):
630kva变压器能否带540KW(三相)+50KW(二相)设备长时间满负荷运行

网友A:
有点危险,特别是夏天温度就时候,不过我们公司也是这么用,电流都到了1200了,没办法我们领导就要求这样用,烧了他负责。

网友B:
变压器容量是小了点。

网友C:
变压器声音会很大,发热很厉害,感觉很危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点危险,特别是夏天温度就时候,不过我们公司也是这么用,电流都到了1200了,没办法我们领导就要求这样用,烧了他负责。

好像私人企业好多都是这样的,说这样最起码少交很多基本电费,我们630KVA的变压器都超到800KVA了,用一个轴流风机对着吹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有点危险,特别是夏天温度就时候,不过我们公司也是这么用,电流都到了1200了,没办法我们领导就要求这样用,烧了他负责。

好像私人企业好多都是这样的,说这样最起码少交很多基本电费,我们630KVA的变压器都超到800KVA了,用一个轴流风机对着吹呢,

超20%多了,供电收不到基本电费不停你的电???

网友F:
是有点危险,我接触到的好多私人企业基本都是满负荷的,但变压器确实很热,可能对变压器的寿命有影响吧!

网友G:
没多大的问题,没有超过额定功率!

网友H:
只要处理好散热问题,应该可以

网友I:
补偿要够,达0.95就可以了 。风扇挂2个吹吹应该问题不 大

网友J:
自作聪明!变压器超负荷运行,损耗(铜损)增加,这个损耗计在电量里。变压器经济运行的负荷是65%。

网友K:
可以带,但是不建议这么来使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自作聪明!变压器超负荷运行,损耗(铜损)增加,这个损耗计在电量里。变压器经济运行的负荷是65%。

如果变压器一直运行在65%,那就只有电力局最开心了。

网友M:
没多大的问题,完全可以

网友N:
可行   加强散热

网友O:
对:sunnjh 关于

引用 网友J:
自作聪明!变压器超负荷运行,损耗(铜损)增加,这个损耗计在电量里。变压器经济运行的负荷是65%。

如果变压器一直运行在65%,那就只有电力局最开心了。

S9系列的变压器630Kva。技术参数如下:
                                               P。=1.2Kw;Pk=6.2Kw

                                              最佳负荷系数=1.2/6.2 再开平方根=0.4399

                                              最佳负荷=0.4399*630=277.2Kva

                                              如果实际负荷为600Kva的话,用630Kva的变压器,则损耗在变压器上的功率大约为7KW

                                              如果改用1250Kva的变压器的话,则损耗在变压器上面的功率只有3.3KW左右。

                                              楼主如果有大功率的变压器的话,建议用大功率的,这样反而更加节省电耗。

内容的回复:

网友P:
如果油浸变压器上层油温不超95度,干式变压器温度不超过120度,可以正常使用。单就安全来讲,问题不大。据我了解,好多单位为低压计量,每月交一定的变压器损耗费用。而如果按经济运行条件安装大容量变压器,初装费和每月交的固定损耗费都要高,这是造成好多单位变压器超负荷运行的主要原因。实在是悲哀!!!

网友Q:
变压器的经济运行负荷率应该在80---85%左右!变压器满负荷了  其它的先不说 就启动大功率电机就是个麻烦!

网友A:
我们不是故意用小的,而是大容量的供电局不批,广州这地方就是缺电。

网友R:
引用 网友P:

如果油浸变压器上层油温不超95度,干式变压器温度不超过120度,可以正常使用。单就安全来讲,问题不大。据我了解,好多单位为低压计量,每月交一定的变压器损耗费用。而如果按经济运行条件安装大容量变压器,初装费和每月交的固定损耗费都要高,这是造成好多单位变压器超负荷运行的主要原因。实在是悲哀!!!

可以这么用,私企小型规模工厂都这样,加强散热OK

网友S:
这还不算,有一厂家1250KA变压器带1460KW的负荷都在用。《三台大电机1260KW;其它200KW》。

网友T:
支持九楼的意见。另建议加强监护为好。

网友U:
不超负荷,广东也不会经常爆变压器了。。。体制问题,不是我们能解决的,呵呵。

网友J:
你真用到65%,电业局就不开心了,收不到电费啊!记住,变压器发热的电量是用户埋单的。

网友J:
东北这疙瘩什么都不用拼命干,包括用电。人不轻松,让变压器也跟着累。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你真用到65%,电业局就不开心了,收不到电费啊!记住,变压器发热的电量是用户埋单的。

低压计量的话变压器发热的电量是供电部门的,反正变损是固定的(按容量)!

高计才是自己的,反正我们用的是低计.

供电部门每天都在叫呢,要给我们换成高计,不鸟他!

网友J:
《电力法》规定250KVA以上采用高压计量,630KVA不是高压计量吗?

24小时用电均衡的企业,采用高压计量,其电费(二部制电价)是低压计量的50%。

网友D:
规定是规定,人是活的嘛,事在人为呀!

反正是阿爸的,私人有东东就OK!

网友V:
如果错开用电也许还可以用。

网友W:
基本电费一个KVA是24块钱,所以变压器满载好省钱得多,而且变压器是可以短时间超负荷的,就算启动电机也没问题。

网友X:
关键是温度    只要不超就要的

网友Y:
有点悬,建议更换,chu

网友Z:
已经是超负荷运行了,是违规的

网友AA(2009-07-18):
630变压器最大电流能到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A:
630变压器最大电流能到多少

630*1.44=907   (0.4KV变压器都可以这样算的,容量*1.44(平均系数)既是变压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AB:
按目前国内电费的收取方式,节电与省钱并不完全统一,也就是说,变压器经济运行时,电费不一定是最小。有可能处在非经济运行时,它的运行费用反而最低。

根据楼主给定的条件,600KW负载,按经济运行(单位负载最小损耗),需要1000KVA的变压器。按照我们当地的收费标准,1000KVA变压器每月的基本电费为28000元  (28元 /  KVA)。

如果采用630KVA变压器,每月的基本电费仅需要17640元,每月可节省10360元。而630变压器每月在经济运行方面节省的电费,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10360元)。

况且,我们是按全月30天、全天24小时计算的。其实象全月30天、全天24小时持续负载,几乎是不存在的,大部分企业在夜间时的负载就是零。

如果夜间负载等于零时,此时变压器愈小,它的损耗就愈低。

因此,如果按最小运行费用考虑,应该选用630变压器,不过此时必须注意变压器的通风降温,并且不得过载(不得超过630KVA)。

网友AC:
建议楼主实测低压侧功率因数,如果较低应考虑加装无功功率自动补偿装置。

网友AD:
呵呵;不可以的;

尤其是有电机类负载的放就差的更多了;

网友AE:
变压器上层油温不能超过85度,上层油温为85 度则变压器内部油温已是95度,必须保证这一点,否则绝缘降低,影响寿命.如内部油温为120度,则只有2年寿命.

网友AF:
37楼说的有理,不管怎样眼前省了不少钱

网友AG:
学习学习,我是菜鸟啊

网友AC:
根据《销售电价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基本电费可以按用户变压器容量收取,也可以按用户最大需量收取,由用户自行决定,如果用户变压器运行在经济运行区或以下,则可以向供电局申报基本电费按最大需量收取,所以说变压器运行在经济运行区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AH:
按正规是不行的

现在老板那管那么多,我们这些做电工的,结果让他指挥。当杂工了

回头一看全超载了

网友V:
超负荷严重,特别在夏季,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AI:
630KVA变压器,在一小区有500户住家,平均每家一台空调,一台空调平均2000W在加照明,请问变压器电流是否超负荷,如超负荷请问能超多少?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I:
630KVA变压器,在一小区有500户住家,平均每家一台空调,一台空调平均2000W在加照明,请问变压器电流是否超负荷,如超负荷请问能超多少?谢谢~~

你的提问不详细

居民用电(单相)是这样算的:  用户*每户总功率*0.65(系数)

现在居民用电一般都按5-6KW计算的

网友AI:
47楼的,谢谢你啊~~~那请问一下你,如果算一户5-6KW的话,那么500个用户使用630KVA的变压器可以吗?是不是会超负荷?谢谢啊~~

网友AJ: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I:
630KVA变压器,在一小区有500户住家,平均每家一台空调,一台空调平均2000W在加照明,请问变压器电流是否超负荷,如超负荷请问能超多少?谢谢~~

你的提问不详细

居民用电(单相)是这样算的:  用户*每户总功率*0.65(系数)

现在居民用电一般都按5-6KW计算的

47楼已给你公试了,不会算?按500用户同时按5到6KW讨算却实大大超出了变压器的容量.不过生活用电的用户用电负荷变动很大,很难达到公试的负荷。不过还是建议换`加装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