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明白 为什么电机都烧了,变频器还没有事

楼主(2009-04-24):
ABB-400型3032 30KW的变频器带30千瓦的齿轮减速电机 负载为单螺杆泵 运转了一段时间突然停了 检查以后发现电机烧毁。但是变频器还能正常工作 不知道是为什么? 按常理变频器也会烧坏啊 想不明白。

网友A:
变频器你就想成是个电源,电机是个负载,负载烧了和电源没关系。

网友B:
变频器自身保护功能很全的,有过载保护过流保护和缺相保护等。

网友C:
是不是选型不合适??还是电机突然堵转,电流上升太快??

网友D:
电机耐压不够,换个做试验

网友E:
不知你的电机是不是变频专用电机?如果是普通电机用变频器做电源,工作时温度较高,注意不能长时间处于变频工作状态,也不要满载为好。

网友F:
你的负载可能不太大,通过的电流没达到过流保护电流。电机是否散热不良?查查变频器的历史报警记录,再推敲。

网友G:
http://www.51zxw.net/study.asp?vip=247071

网友H:
我也见过这样的情况,富士5.5的变频器电机烧坏了,变频器还是好的

网友I:
一切皆有可能

大菜鸟!

网友:
变频器你就想成是个电源,电机是个负载,负载烧了和电源没关系。 变频器自身保护功能很全的,有过载保护过流保护和缺相保护等

网友J:
变频里电机参数设置当否?

网友K:
变频器里电机保护没设置好

网友L:
我昨天都遇到!我的是电机击穿了!应该是电机过载变频器的保护设置过大

网友M:
那说明极其好啊 ,质量备好啊   。。。。

网友N:
1,这种变频器不行,电机都保护不了.

2,这种变频器真好,电机烧了都不坏.

网友O:
没有报警才叫怪啊。变频器保护了嘛。

网友P:
电机绝缘不符合要求,在做变频器前应做检测。

网友Q:
变频器还有对电机过载的电流系数设置,可能没设置好.

网友R:
变频器自身保护功能很全的,有过载保护过流保护和缺相保护等。n你没有使过变频器吗

网友S:
一起死掉才叫正常吗 难点说有变频器的电动机永远不会烧吗

网友T:
ABB-400的变频器,你就烧高香吧,ABB-400容易炸机都成了妇孺皆知的事了

网友U:
这个需要检查一你的电机是否匹配,电机的本身的质量问题,电机是否被堵的突变没度太快而烧坏电机。

网友V:
如果电机烧毁属于电机本身绝缘的问题、扫膛等问题,变频器就没有责任。变频器的质量还算不错的。

如果电机是被过流过热烧毁的,而变频器的电子热过载电流设置正常,这个变频器就得检查一下了。

网友W:
电机烧了,变频器自身早保护了

网友X:
发电机组维修•大中型交直流电动机保养维修•工业电气设备(电器,液压,气压,PLC,变频器,触摸屏)等维修安装,欢迎中介(仅限重庆地区)

http://sukangjd.3653h.com

邮箱:sukangjd@sohu.com

网友Y:
参数设置没有问题吗?在预置电子热保护功能时,应该准确地预置“电子热保护设定值(%)”,即电动机额定电流(A)/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A)×100%;

楼主:
后来检查 拖动电机(是齿轮减速电机) 齿轮损坏 电机扫膛 轴承损坏 这种过程中电机的绝缘是最容易损坏的,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变频器没有保护 难道还需要加绝缘监察装置吗? 不仅仅是变频器 普通的莱芜航天研究所产的电机保护器也碰到过如此的问题 电机绝缘损坏 保护器没有保护 后来电机和变压器都烧坏了 而带着次电机保护器的控制柜却完好无损 汗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