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9-04-24):
各位大侠,我想问一些,普通电机采用变频器控制时,能够长期工作的最低工作频率是多少?以及变频器控制电机时,电机从启动到停止,从启动到额定转速的时间什么计算?

网友A:
最低频率是25HZ,启动时间到额定转速胡时间根据你胡要求可以任意设定。

楼主:
启动时间的问题我是说怎么计算,设定时间我知道,但设定时间太短的话,变频器会报故障。

网友B:
时间设定只要满足工艺要求,机器不报警就行了。不同负载,加速时间是不同的

楼主:
关键是我需要的时间很短,启动时间只有1秒,停车时间也只有1秒。时间再长一些就不能满足生产要求了。

网友C:
一秒有没有问题就看负载的惯量大不大,如果设到一秒变频器不会跳机报警那就说明没问题。如果减速报警的话建议加制动电阻;加速报警的话就换变频器加大容量,或者延长点加速时间。  工艺有时也是活的,快点慢点不一定就影响那么大。

启动的时间要看变频器厂家的定义。有的厂家定义是从0加速到50HZ所需的时间,而有的厂家定义是加速到最大频率的时间。减速时间跟加速时间的定义一般是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