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在多大的频率下才可以稳定?

楼主(2009-04-24):
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客户要求电机运转在10转/分钟,不知道台达哪个系列的可以实现?

希望大家告诉我台达每个系列在多大的频率下能稳定转动?(包括开环和闭环)

网友A:
 变频器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你要求的转速n=60f/p  如果是普通4极电机 额定转速在1500r/min,(工频)频率f=0.33hz,在这样的低频下,变频器的输出转矩无法保证,台达的无法保证,其他品牌的也无法保证。

要用变频器的话,只能选用更多极对数的特种电机,问题是这种电机有么。

变频不是万能的,嘿嘿。

个人看法欢迎拍砖

网友B:
    支持楼上,变频不是万能的,没变频是万万不能那是不可能的。

 10rpm / min ,何不考虑变频 + 电机 + 减速机呢。     有电机+减速一体的机子。

 注意电机转速和减速机 速比。

网友C:
考虑一下变频 + 电机 + 减速机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考虑一下变频 + 电机 + 减速机

正解!可以考虑适当加大减速机的减速比!很容易实现!

网友F:
正解!可以考虑适当加大减速机的减速比!很容易实现!

网友G:
可以考虑适当加大减速机的减速比!很容易实现!

网友H:
我只试过富士变频器在很轻负载的情况下,间歇工作在3Hz,正常运行。3Hz的时候电机已经转得很慢,眼睛都看得清楚风扇叶子。

建议加装减速机。

楼主:
我最近了解了一下

使用台达VE变频器的闭环控制,是可以达到0.1HZ的!

网友H:
还是要考虑负载的,那个只是理论上的负载比较轻的情况。

网友I(2011-07-15):
http://home.gongkong.com/profile/albumlist.aspx?uid=2011061718395800001

看相册里的波形,1楼说的太片面 可以0.01HZ满载

网友J:
1、“客户要求电机运转在10转/分钟”,这个变频器可以做到;

2、如果改一下传动比,让电机速度提高一些更好;

网友K:
这种要求,变频器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是采用普通电机,且对电机的输出扭矩有较高的要求的话,建议采用其他的模式。台达的矢量变频器,理论上来讲,闭环可以做到1/1000的精度,但是在0.33Hz的转速下,普通电机的输出扭矩受电机本身特性的限制。可以考虑加转减速机或将电机更换为交流同步电机。这样的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L(2011-09-26):
台达VE变频器加PG卡能实现,电机屁股上装个编码器,能做到0.05HZ的低频稳定运行

网友M:
用了矢量型的也不行,频率太小了,不稳定,任何变频器都一样,搞个减速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