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做往返运动,不知道怎么做?

楼主(2009-04-24):
最近是我在编写一个伺服往返运动的时候,使用了PLSY指令,发现M1029不是很尽如人意,编写的程序运行起来,总是来回几下就停止了。(当我强制M10 ON时,程序就可以走了,但是要整个程序走的时候,发现计数器C0总是记数几个就不记数了)

想请大家帮忙给点建议,看能不能用其他的方法实现这个功能?或者帮我看看程序哪里该改动(我使用的是ES系列PLC,而且要求每次往返运转的距离可调)

 注释是M10先ON,程序发脉冲,结束后M1029记数,等于1时,置位M20,记时几秒后,M11再ON,程序发脉冲,结束后M1029记数,等于2时,置位M30,记时几秒后,M10再ON。以次循环几次!注明:C1是用来记循环次数的!

网友A:
我建议改用信捷的吧!

网友B:
ES系列的PLC在做脉冲的时候是不怎么稳定!建议选用EH或是SS、SC、SA系列的好些。

网友B:
我在用ES的时候有时候上升沿或是下降沿就检测不到的

楼主:
除了换用PLC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方法!

网友C:
PLC的性能不到位,选用高端

网友D:
M1029上升沿要复位M1029,M1029不能自动复位

网友E:
不加注释看着很累的啊!

楼主:
对:一点意见 关于

M1029上升沿要复位M1029,M1029不能自动复位

内容的回复:那我是不是要在此之前复位M1029,在使用完毕后,也要复位啊 !

网友F:
我没仔细看程序,就看到m1029那就知道问题出在那里了,看看书上m1029怎么用吧,应该是紧接着发脉冲指令写才行,不能另起一行写,

网友G:
不会搞啊,只能看看加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我没仔细看程序,就看到m1029那就知道问题出在那里了,看看书上m1029怎么用吧,应该是紧接着发脉冲指令写才行,不能另起一行写,

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应该写在置位M10和M11的后边是吗?

网友H:
程序没有注释看起来比较费力!

楼主:
对:lesing 关于程序没有注释看起来比较费力! 内容的回复:注释是M10先ON,程序发脉冲,结束后M1029记数,等于1时,置位M20,记时几秒后,M11再ON,程序发脉冲,结束后M1029记数,等于2时,置位M30,记时几秒后,M10再ON。以次循环几次!注明:C1是用来记循环次数的!

网友I:
M1029输出给C0和C1后,请复位M1029.因为M1029无法自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