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台达PLC 与绝对编码器实现角度控制

楼主(2009-04-24):
如何利用台达PLC 与绝对编码器实现角度控制

谢谢指教

网友A:
實現什么設備的角度控制?伺服驅動器還是變頻器?

网友B:
伺服要如何做呀,请指教

网友A:
将角度转化成伺服电机的位置,然后在根据机构转换成伺服电机的脉冲个数,就可以通过控制伺服的角度。

网友C:
把格雷码数转一下,在乘个系数就是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