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GSTPC7062K支持不支持GPRS无限通讯?

楼主(2009-04-24):
请问MCGSTPC7062K支持不支持GPRS无限通讯?

网友A:
嵌入版只支持指定的应用方案,我们的应用方案只局限于GPRS做为点对点通讯中有线通讯的延长.例如:两台屏或屏与设备或上位机通过RS232或RS485通讯,当距离较长时,使用两个GPRS模块,用于将有限的距离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