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GS的软件连PLC,通讯状态老在0、1之间跳变

楼主(2009-04-24):
用MCGS的软件连PLC,通讯状态老在0、1之间跳变

网友A:
PLC的接地问题,是电磁干扰,解决它就行了

网友B:
也有可能是MCGS的最小采集周期和通讯等待时间设置太小

网友C:
可能是干扰问题!!!

网友D:
可能是MCGS的最小采集周期和通讯等待时间设置太小,也可能是干扰问题!!!

网友E:
请问楼主找到原因了没有了啊,找的话不妨把实际情况说给大家听听啊,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F(2009-06-09):
是呀!说出来 大家学习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