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用FX1N的CPU,控制一个0.75KW的伺服,不用1PG.要怎么实现?

楼主(2009-04-24):
我用FX1N的CPU,控制一个0.75KW的伺服,不用1PG.要怎么实现?

因加一个1PG,成本就高了.

请问可以用编码线实现不?请教高手.

楼主:
等待中。。期望各位赐教。

楼主:
在线等待中。。期望各位赐教。

网友A:
本机若是晶体管输出的直接发脉冲就行了!

网友B:
直接发脉冲控制啊

网友C:
用1N自带的定位指令可以实现,同时控制两轴100KHZ输出

网友D:
谢谢 谢谢 我好好研究下..

网友E:
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 YOY1是可以直接输出脉冲的

可以用DRVA DRVI指令

网友F:
PLC发脉冲,伺服设置成位置控制就可以了,可以同时带两个。(1N的有两路高速脉冲输出)

网友G:
你考虑用本机的速度是否够了。

三菱的最烦就是老要等一个以上OFF周期

网友H:
用主机本身的前面两个点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D:
谢谢上面的几位....谢谢!!!

 不用1PG,点不够用了.现在打算换成24或者30MT的,可是又碰到问题了.还得老烦各位大大..请问编码器要怎么接线??
我用的是松下A4的伺服.如果你们有三菱的伺服的接线图,希望也可以发一份给我参考下.

我邮箱fucheng0124@sina.com

网友H:
控制伺服不一定要编码器,除非要反馈脉冲计数

FX前面几个点都是可以高速计数的,但要注意接口匹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控制伺服不一定要编码器,除非要反馈脉冲计数

FX前面几个点都是可以高速计数的,但要注意接口匹配

可是,... 我现在不知道马达上面的线.. 伺服控制器上的IO接口的线怎么接啊......

不能上传图片..真郁闷

网友D:
上传图片还得等管理员批准成VIP..

网友I:
不用啊好像。。。插入/编辑图像就可以了。。。

网友D:
为倡导和维护专业人士的诚信,中国工控网的VIP注册用户之注册信息必须真实、详细,并且选项准确。如果确认您的注册信息准确、详实(点击此处修改用户基本信息),即可申请成为中国工控网的“VIP用户”(中国工控网将予以审核),“VIP用户”除享受普通注册用户的服务外,还可: 发表典型应用文章、专业论文和在线教程,并有机会参与中国工控网的年度优秀应用/论文评选;

·参与工控论坛,发表图文并茂的文章;

·发布产品出售和求购信息;

·参与中国工控网与业内企业组织的交流活动

·并有机会抽取中国工控网VIP用户奖

您的VIP用户申请正在审核中...

网友J:
Y0(或Y1备用)和Y2,采用脉冲+方向的脉冲输出形式,控制伺服电机,1N的PLC有特殊命令,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 YOY1是可以直接输出脉冲的

可以用DRVA DRVI指令

高手,请问下  定长送料系统如何控制设定长度? 我这个旋转的.当有信号上升沿时,我需要旋转一定的距离,可是不知道怎么控制长度.

我用DRVA ,当发个信号时候, 伺服向K50000的位置移动.

可是我第二次发信号.伺服就不动了.因为已经是再这个位置了啊.难道每次都需要加脉冲么?

哦,还有,怎么把脉冲数转化成单位为mm的数据?我的转子周长是无穷小数啊...

网友K(2009-05-26):
fx可以直接发脉冲的呀   y0 y1 可以直接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