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2 PLC问题

楼主(2009-04-24):
扩展模块需要在编程软件里面设定吗?

用的是DVP04TC-H2和DVP04DA-H2的模块

谢谢!

网友A:
不需要啊!只需在程序里面设置就可以了啊 !

网友B:
扩展模块的参数通过PLC的编程软件WPLSoft来设置,具体用到FROM/TO指令

网友C:
04DA-H2的转换值须通过PLC用FROM指令读出。

网友D:
编程手册上有FROM/TO指令的介绍,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