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
电磁阀线圈电阻值

楼主(2009-04-24):
各位高手!24V电磁阀线圈电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A:
好像是2K多吧! 具体数值记不清了。

网友B:
呵呵这个倒没有注意过,找一个量一下不就知道啦

网友C:
线圈不一样,阻值也不一样。

网友D(2009-05-31):
根据线圈的功率大小,阻值不同,可以用万用表实际测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和质量及功率有关系呦,质量好的功率一般较小,约4W,降得发热。R=U2/P,电压的平方除以功率,看一下铭牌知晓。

网友F:
不同电磁阀,功率不同,电阻值是不一样。

网友G:
我们那的大概190欧姆左右。供你参考。

网友H:
600欧姆,参考一下

网友I:
看功率大小了,一般是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