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对6SE7016变频器上位机的组态

楼主(2009-04-24):
四、 WinCC对6SE7016变频器组态的基本原理

利用PLC的DP通讯对变频器进行编程、参数下载,WinCC建立在PLC下载的基础上进行组态 。利用其参数进行控制。
五、 操作步骤及具体内容:
1、 变频器内部参数设定:P060=3(允许修改参数)
P368=6(PROFIBUS通讯)
P918.01=5(PRIFIBUS地址)
P370=1(根据选定的参数模块组合变化参数)
2、 PLC硬件组态下载,软件编程下载
(1)硬件组态,添加变频器通讯模块:
CPU组态完成后,在4号槽装入CP342-5【过程是在右边元件库点击CP-300—>PROFIBUS—>CP345-2—>6GK7 342-5DA02-OX.. —>V5.0】右击槽中的CP342-5,将地址改为3。再右击CP342-5,添加DP master system。点击DP master system这根线。添加MASTERDRIVES/DC MASTER..,地址为5。下框图0号槽插入MASTERDRIVES/DC MASTER..下拉菜单中的PP0 2: 4PKW/ 6PZD.就完成了如下图所示的硬件。

然后编译,下载。
(3) 软件编程:打开BLOCKS,创建FC100、FC102、DB1、DB2。打开它们,编程如下:

别忘了对OB1进行编程:

在BLOCKS中创建变量监测Variable table1,如下:

然后将所有程序下载,在Variable table1中进行参数修改和监视。

3、 WinCC组态:
打开Wincc项目管理器,并新建项目,选择单用户项目,如图所示

在打开的窗口内填入“项目名称”,“项目存储路径”,

选中变量管理,并右击鼠标添加新的驱动程序

在“添加新的驱动”窗口中选择“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CHN”并打开。

在打开的“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CHN下拉菜单中右击MPI选择“系统参数”单击打开,在“单元”选项中逻辑设备名称,此处设置名称与在“Set PG/PC Interface”一致。

右击MPI选择“新驱动程序的连接”,并单击打开,输入新名称。

单击属性按钮,设置如图所示参数

在MPI下拉菜单中

添加变量是:fanzhuan 二进制变量 DB1,D8.3
Jiankong 无符号16位数 DB2,DW10
Pinlv 有符号16位数 DB1,DW10
Start 二进制变量 DB1,D9.0
Stop 二进制变量 DB1,D9.0
Zhengzhuan 二进制变量 DB1,D8.3
Zhishi 二进制变量 DB1,D9.2
打开图形编辑器并设置按钮启动、正转、反转、停止等,右击依次改变其属性

右击圆形(运行状态显示)设置属性

右击静态文本框(速率显示),设置其属性

右击输入/输出域(频率输入)设置属性,在“线性标定”复选框中设置参数

点击激活图标启动运行系统,用鼠标左键单击启动/反转/停止按钮动作,观察速率和运行状态

在频率输入框输入指定频率按Enter键观察变频器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