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知道220V电机多大功率配多大电容?

楼主(2009-04-25):
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方法?谢谢!!!!!!

网友A:
你的问题说的不清楚,比如是启动电容,还是运转电容?

楼主:
220V电机当然是启动电容

楼主:
没人知道???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楼主:
顶!!直到遇见高手为止!

网友B:
顶你一下,公式如下

GC=1950I/UCOS∮(UF)

I :电机额定电流

U:单相电压

UCOS∮:电机功率因数

以上是工作电容,启动电容按工作电容的1-4倍选择

网友C:
五楼说的应该是三相电机变二相电机的用法吧?

网友D(2010-11-25):
这个公式里的UCOS∮:电机功率因数

是什么意思呀?谢谢

网友E:
U是电压呗,COS∮是功率因数,

网友F:
220V,2。2KW电机我厂配备的是120UF,450V电容,你可以推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