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通讯恢复退出运行

楼主(2009-04-25):
请教各位大虾,在组态王中加了个志美的称重仪表,测试运行时仪表先断电,组态王就显示信息通讯失败,当仪表上电后,组态王就退出运行系统.我要设备在出现通讯恢复后不退出运行系统,是不是要在哪里设置,已经设置了当出现通讯故障时 尝试恢复间隔=30s 最长恢复时间=24h 不行.

网友A:
可能是驱动原因,建议使用组态王6.53版本软件以及最新的志美仪表的驱动程序进行测试,如果还有问题肯定是驱动有问题了直接找组态王公司解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