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启动问题?

楼主(2009-04-25):
为什么我的wincc项目只能在C盘启动(wincc软件安装在C盘了),复制到别的盘上无法启动阿???

网友A:
复制方法正确吗?要通过WINCC的复制器复制。而且有的早期中文版本必须在根目录下。

网友B:
在S7程序里重新编译试试。

网友C:
不会出现这样情况的,你应该是没有更改自动启动里面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