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A10THTD1如何显示OMRON PLC CP1H 输入输出点状态

楼主(2009-04-25):
在编辑软件里找不到对应的元件地址,哪位高手知道。

楼主:
没人知道吗?只好改用OMRON的了,可价格比台达的贵

网友A:
用状态指示灯啊,建个连线啊  就有了相应的地址了

楼主:
有这么简单吗?有例子吗?

网友B:
cp1h的驅動和cj1的驅動是一樣的,直接選用這個驅動就可以